求单片机控制100路继电器方案

楼主(2013-05-12):
STC90C516RD单片机来控制100个继电器独立工作,开通和关断互不影响,有4X4键盘,12864液晶显示,求方案

网友A:
我51单片机 及STM32 64脚的 做过占用13个IO口    74HC04+74HC573+74HC154+UL2803    控制128个继电器的任意动作。

STC90C516RD 实现你的功能 完全可以。

网友B:
100个继电器算什么,200个都是小case一个

网友C:
加595之类的串行扩展芯片,占不了几个IO

楼主:
在给595送数据的时候其他的继电器应该会有影响吧

网友D:
TPIC6B595  内部结构是74HC595+开关管驱动,可以直接带继电器……接线比较简介

595内部是带输出锁存的,先移位送入所有数据,然后来个锁存脉冲,一次全部更新

网友D:
595只需4个引脚

楼主:
我用过595,就是怕送数据的时候其他的继电器会有影响

网友E:
595是锁存的,怎么会有影响。
你做过,难道不看数据手册?

网友A:
板载32 每扩一个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展板

你狠强大

网友F:
用译码器,串接

网友G:
用51的单片机+多个595方案,绝对能胜任你这重口味的要求

网友H:
这个产品是不是用于工控,继电器一定要扩展,LCD外挂驱动。芯片要用工规的,稳定最重要。

网友I:
引用 网友D:
TPIC6B595  内部结构是74HC595+开关管驱动,可以直接带继电器……接线比较简介

595内部是带输出锁存的,先 ...

这个芯片功能不错,只是没有国产的,价格是595 + ULN2003A的6倍,每路的驱动电流也不大,只有150mA,ULN2003A的每路驱动电流有500mA

网友J:
我做过一个51的64路开关量IO板,固定40路输入,24路输出,用74HCT373做的,我用来控制FET固态继电器的,普通继电器也可以用,你看看,觉得行的话我传给你,拿去改一下就能用,或者直接扩展五块板子,每块板子的地址别搞成一样的就行。还有板子的驱动程序,

网友K:
是不是需要扩展IO口

网友I:
100个继电器同时吸合时,电流很大,这个要有考虑,主供电线路要准备15A的容量

我做过一个单独控制150个电磁铁的电路,主供电线宽是235mil,阻焊层开窗,加上堆锡

电路使用一个MEGA8 + 一堆74HC595 + 一堆ULN2003A

网友L:
低成本FPGA,象xilnx的xc3s200an也就20左右

网友M:
我有类似方案
QQ184299479

网友N:
用单片机扩展,反正低端的STC也不贵。用上485类总线,数据上绝对没问题。感觉自己水平够的话,自创个通讯方式,485都省下了。

网友O:
用IIC或者CAN外扩。

网友P:
单片机+595+2003呗,便宜实惠、还稳定

早期的那些点阵屏,那么大一块,都不是用595驱动的,不也没问题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N:
用单片机扩展,反正低端的STC也不贵。用上485类总线,数据上绝对没问题。感觉自己水平够的话,自创个通讯方 ...

我也感觉最方便的还是用单片机扩展啦!再加4个单片机,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啊,1对多串行通讯,地址识别,想要扩展更多的也很简单。
现在的单片机都白菜价了。

网友R:
595+2003是正解!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用过595,就是怕送数据的时候其他的继电器会有影响

595有数据锁存,数据传完,同时输出!移位不会影响的,但是若是你操作单个继电器,那得记住这组继电器的当前状态,595不是IO脚,读不了当前状态!

网友T(2023-03-07):
引用 网友A:
:D

图能不能发一下邮箱zdaye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