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单片机程序在哪里发生了复位

楼主(2013-05-12):
最近在调一个单片机程序,程序有点长,也比较复杂,有时候跑两三天也不会出问题,偶尔会出现一次两次的复位。请教一下如何定位这个复位到底发生在哪里?

想过说在程序中间塞入一定的变量,在特定的程序段写EEPROM,但是复位后程序从头开始运行,无法停止,所以这个办法也不管用。也就跑上来发帖,问问个位单片机大拿,有没有比较有效的办法? 谢谢。

网友A:
打印LOG,或者特定RAM保存,开机不要初始化这个RAM,程序设计时考虑进去。

网友B:
串口在不同位置输出不同数据。。。。

网友C:
1、如果程序自己的原因,可以添加打印信息撒;
2、还可以考虑下硬件因素,电源稳定性等,排除外界干扰造成单片机复位。

网友D:
(第一部分程序)
亮灯一
(第二部分程序)
亮灯二
(第三部分程序)
亮灯三
(第四部分程序)
亮灯四

通过灯知道程序走到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