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网银内部为什么芯片有这么多I/O口,他们不算成本吗?

楼主(2013-05-12):
这些网银都是免费的,他们用的什么芯片啊,这么多I/O还便宜!

芯片至少50脚

网友A:
PCB是按面积算的……
LCD晶片都是很多I/O的,区别在于有的出并口,有的出串口

网友B:
成本和io口的多少没有直接关系吧?

楼主:
但是一般的单片机I/O越多越贵啊

楼主:
这是什么类型的芯片啊,这么多脚还这么便宜

网友C:
嘿嘿,LCD驱动很便宜的说,何况还是邦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LCD驱动很便宜的说,何况还是邦定的……

lcd驱动多少元啊,如果买lcd要求厂家带lcd驱动的话,5个8字段式液晶

网友D:
引用 楼主:
lcd驱动多少元啊,如果买lcd要求厂家带lcd驱动的话,5个8字段式液晶

这个要量的,没量都不帮你做.最小批量算一下也要20多一个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量的,没量都不帮你做.最小批量算一下也要20多一个屏了.

20多一个屏?这么贵,淘宝上5个八的才三四元,不过好像没有驱动ic

网友E:
不带驱动的LCD是按显示类型和玻璃尺寸来算价格的

网友F:
LCD驱动芯片很便宜的,这个就不用担心的!

网友G:
LZZZ,牛,怎么想起拆它呢

网友H:
对于硬封装的芯片,脚多就贵。因为要算封装成本。而对于邦定的芯片,脚的多少影响不大。邦定的芯片没有封装成本。

网友I:
能不能把它改造成计算器呢

网友J:
这种COB邦定封装的芯片本来就非常便宜的.而且,它驱动LCD就直接把驱动功能做到了这个芯片里, 不用外接驱动芯片. 还有按键电路也需要不少IO呢

网友K:
已经是黑胶封装了,成本能高到什么地方去?当个计算器而已。工行收你1年10元的卡费,早赚回来了。

网友L:
已经是低成本了,就算是高成本,银行不差钱,贷款和存款利差那么多,人家一天就赚多少个亿啊

网友M:
这是直接接LCD玻璃的,引脚不能少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但是一般的单片机I/O越多越贵啊

国民典型啊  :lol

网友O:
同意LS,直接驱动LCD引脚多(电子厂商没人会画蛇添足的!)

网友P:
我们公司的64脚,动态口令卡芯片,驱动48段

网友Q:
一看就是低成本  在能实现需求功能的前提下已经是最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硬封装的芯片,脚多就贵。因为要算封装成本。而对于邦定的芯片,脚的多少影响不大。邦定的芯片没有封装 ...

比如说stc89c52,,40个脚,不封装能便宜多少呢?假设封装的算10元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已经是低成本了,就算是高成本,银行不差钱,贷款和存款利差那么多,人家一天就赚多少个亿啊 ...

coody大师,终于看见你了,在论坛里看见有人夸你的一键开关机电路设计的好,还带3个功能,能不能给我一份资料或者链接啊,646539222@qq.com,传到帖子上也行

网友L:
http://www.daxia.com/bibis/mored ... 39&userid=42486
单IO,软件配合,开机,关机,play/pause,stop。

网友L:
关机时,完全断电,我好多小产品就这样用的,或者跟可以Enable的LDO配合。

网友O:
帮coody贴上来! :):lol

网友H:
引用 楼主:
比如说stc89c52,,40个脚,不封装能便宜多少呢?假设封装的算10元的话

塑料的估计也就几毛钱而已,陶瓷封装的可能贵点,我估计也不会超过一块。

网友R:
应该是专用的lcd驱动芯片吧 成本不算高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成本和io口的多少没有直接关系吧?

还是有一点的,封闭装或邦定都是要加钱的,基本都是几厘钱;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