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楼主(2013-05-12):
看视频上,使用快捷键“shift+空格”就可以实现画线90度角和45度角的切换,他那上面软件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的版本,我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6.9。是不是因为版本问题,才导致不能画45度的线呀?如果不是,怎么设置?忘各位不吝赐教呀

网友A:
中文输入法影响的,卸载输入法再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文输入法影响的,卸载输入法再试。

不用卸载输入法,直接转换到英文输入状态就可以。

网友C:
你把输入法的快捷键改一下,不要和这个一样就好了

网友D(2014-04-06):
建议在使用AD的时候不要用中文输入法如搜狗,遇见过几次冲突,切换输入法后就好了

网友E:
这个快捷键和中文输入法的快捷键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