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623放大问题

楼主(2013-05-12):
诸位大神,我在做毕设遇到了点问题,通过单片机控制可变电阻来控制AD623实现1倍 10倍 100倍 1000倍放大。保证电阻设置没有问题了,可是AD623放大信号1倍和10倍正常,10倍以上是就出现问题了,实际放大倍数远小于理想放大倍数
信号源给的是4mv 100hz,实际测量10倍时是40mv,100倍时是300mv,1000倍时是900mv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望诸位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
PS:5角REF我是反相叠加到示波器C通道上的

网友A:
你的“单片机控制可变电阻”,是否与AD623共用电源?
实际的仪表放大器,控制增益用的电阻是与任何其它电路没有联系的。

楼主:
两个电路是完完全全脱离的。不存在关系~~~~望大神多多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电路是完完全全脱离的。不存在关系~~~~望大神多多指导

去掉那个“单片机控制可变电阻”,简单地直接用个普通金属膜电阻接上,看看是否能够放大100倍。

网友B:
5脚接地。看你的应用,op07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那个“单片机控制可变电阻”,简单地直接用个普通金属膜电阻接上,看看是否能够放大100倍。 ...

谢谢大神,直接接上电阻能正常放大到1000倍,能否赐教为什么会这样?我是通过单片机控制4051多路开关来实现电阻切换的,应该怎样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5脚接地。看你的应用,op07即可。

5脚接地信号就不正常了,和楼上大神说的一样,是单片机控制电路的影响~但不晓得为什么。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直接接上电阻能正常放大到1000倍,能否赐教为什么会这样?我是通过单片机控制4051多路开关来实 ...

该增益调整电阻对运放各部分以及对地不允许有漏电,甚至分布电容稍大都不可以,尤其不允许该电阻两端对地分布电容不平衡。你用4051切换电阻,必是4051在原来电阻的一端,实际电阻在另一端,显然两端对地分布电容不同。
对单端放大器,将增益调整电阻放到反馈电路中(替代反馈电阻)比较好,对仪表运放我想不出改进的方法。

网友C:
换个放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增益调整电阻对运放各部分以及对地不允许有漏电,甚至分布电容稍大都不可以,尤其不允许该电阻两端对地 ...

我用了个很笨的办法解决了,通过4051控制继电器从而控制切换电阻:L,见笑了哈,谢谢您的悉心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该增益调整电阻对运放各部分以及对地不允许有漏电,甚至分布电容稍大都不可以,尤其不允许该电阻两端对地 ...

对单端放大器,将增益调整电阻放到反馈电路中(替代反馈电阻)比较好
这句话不太理解,能否请您给说明一下增益调整电阻是啥意思呀~

网友E: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4051的内阻造成的,对于10k的增益电阻来说4051内阻不大,可是对于1k或者更小的电阻来说,4051的导通电阻就必须计算在内的。你看看4051的数据手册吧,而且不同厂家甚至不同各体的4051这个导通电阻也不是一样的。可千万别以为模拟开关导通就是零电阻了!(而继电器的导通电阻极小,就不会有问题了)
从你的实验数据看,你手头这片4051内阻大约300多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单端放大器,将增益调整电阻放到反馈电路中(替代反馈电阻)比较好
这句话不太理解,能否请您给说明一下 ...

增益调整电阻就是AD620的1脚和8脚接的电阻,通过改变阻值就能实现增益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4051的内阻造成的,对于10k的增益电阻来说4051内阻不大,可是对于1k或者更小的电阻来说 ...

恩,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4051的内阻造成的,对于10k的增益电阻来说4051内阻不大,可是对于1k或者更小的电阻来说 ...

如果是4051导通内阻影响,那么增益最低(1倍)的电阻值最小,4051内阻影响最大,增益大的电阻值也大,4051内阻影响应该小,但现在恰相反,所以不是4051内阻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个很笨的办法解决了,通过4051控制继电器从而控制切换电阻,见笑了哈,谢谢您的悉心指导 ...

继电器的对地漏电流尤其是对地分布电容比4051要小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4051导通内阻影响,那么增益最低(1倍)的电阻值最小,4051内阻影响最大,增益大的电阻值也大,4051 ...

这个嘛,请看一下AD623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它的增益设置电阻是这样的。这是个仪表放大器,不是通常的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嘛,请看一下AD623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它的增益设置电阻是这样的。这是个仪表放大器,不是通常的运 ...

是,我说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