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准谐振电源设计

楼主(2013-05-12):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的本质就是振荡电路的设计   这篇**是基础   需要仔细消化一下   谢谢了

网友B:
补充点知识点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准谐振是开关技术的一次飞跃,其特点是谐振元件参与能量变换的某一个阶段,不是全程参与。由于正向和反向LC回路值不一样,即振荡频率不同,电流幅值不同,所以振荡不对称。一般正向正弦半波大过负向正弦半波,所以常称为准谐振。无论是串联LC或并联LC都会产生准谐振。利用准谐振现象,使电子开关器件上的电压或电流按正弦规律变化,从而创造了零电压或零电流的条件,以这种技术为主导的变换器称为准谐振变换器。准谐振变换器分为零电流开关准谐振变换器和零电压开关准谐振变换器。

网友B:
“准”(quasi)是指有点或部分的意思。在实现准谐振的设计中,现有的L-C 储能电路正战略性地用于PWM电源中。结果是L-C 储能电路的谐振效应能够“软化”开关器件的转换。这种更软的转换将降低开关损耗及与硬开关转换器相关的EMI。由于谐振电路仅在相当于其它传统方波转换器的开关转换瞬间才起作用,故而有 “准谐振”之名。
要理解这种设计的拓扑结构,必须了解MOSFET和变压器的寄生特性。MOSFET包含若干个寄生电容,主要从器件的物理结构产生。它们可以数学方式简化为MOSFET输入电容CISS和MOSFET输出电容COSS,这里
CISS = CGS + CDG
COSS = CDS + CDG
在硬开关转换器中,输出电容COSS是开关损耗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