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的PC13怎样设为输入方式?

楼主(2013-05-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PC13引脚是高电平,读入的却是0.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这一块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A:
个人认为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呵呵   顶一个

网友B:
GPIOC端口的时钟开启了吗

楼主: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网友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                        //输入模式
然后看看有没有开C端口的时钟?

网友D:
程序不对吧。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 Periph clock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RCC_AHB1Periph_GPIOB
                                                                                                |RCC_AHB1Periph_GPIOC
                                                                                                |RCC_AHB1Periph_GPIOD
                                                                                                |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F:
要先开时钟 呵呵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先开时钟 呵呵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时钟是开了的,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程序就如你写的一样,但就是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不对吧。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是不能设置GPIO端口的,只有RCC_AHB2PeriphClockCmd才行,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固件库,另stm32也没有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这样的设置项。

网友G:
你检查下你的电路,这个IO管脚是否外接了上拉电阻或者下拉,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管脚的输入方式

网友H:
看看是不是设置到第二功能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是不是设置到第二功能上了

应该不会的,因为我换为PA8就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I:
你是不是端口被复用了?

网友D:
难道是芯片BUG,应该不大可能啊。
你用的什么型号,我用的F4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芯片BUG,应该不大可能啊。
你用的什么型号,我用的F4

STM32F103,应该不会是芯片的问题,而是PC13脚有些特别,可能还是设置上的问题。

网友J:
专业代理分销ST/FSC/UTC/TOREX/TI电源管理IC,MOS管,功放IC,LCD/LED驱动IC
深圳市韬裕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075581786738/28187039/28184980
联系人: Tina Fang
移动电话:13925274612
传      真:0755 81786745
地      址:中国 广东 深圳市宝安区 民治街道民治大道民泰大厦1025室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M32F103,应该不会是芯片的问题,而是PC13脚有些特别,可能还是设置上的问题。 ...

外面硬件上的连接有特别的地方么?

网友K:
帮楼主  顶一个   看看哪个管脚没有设置好  还是什么问题   仔细排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面硬件上的连接有特别的地方么?

电路板就是火牛实验板,外面就接一个按键,PC14、PC15接一32768晶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就是火牛实验板,外面就接一个按键,PC14、PC15接一32768晶振。

通过查询手册发现:
PC13,PC14和PC15引脚通过电源开关进行供电,因此这三个引脚作为输出引脚时有以下限制:
作为输出脚时只能工作在2MHz模式下
最大驱动负载为30pF
同一时间,三个引脚中只有一个引脚能作为输出引脚。
同时:
这些引脚在备份区域第一次上电时处于主功能状态下,之后即使复位,这些引脚的状态由备份区域寄存器控制(这些寄存器不会被主复位系统所复位)。 关于如何控制这些IO口的具体信息,请参考STM32F10xxx参考手册的电池备份区域和BKP寄存器的相关章节。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就是火牛实验板,外面就接一个按键,PC14、PC15接一32768晶振。

可以建议把管脚时钟设置为2MHz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建议把管脚时钟设置为2MHz再试一下

是的,我也查过手册(同一时间,三个引脚中只有一个引脚能作为输出引脚,但没说作为输入的情况,也就是说用作输入应该没问题),使用2MHz试过,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查过手册(同一时间,三个引脚中只有一个引脚能作为输出引脚,但没说作为输入的情况,也就是说 ...

给香版主发个私信吧,或者问一下stm的技术支持吧,这个管脚的复用功能很特殊,所以用法比较特别,平常用的很少,火牛的配套资料有相关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香版主发个私信吧,或者问一下stm的技术支持吧,这个管脚的复用功能很特殊,所以用法比较特别,平常用 ...

终于查到问题了,是把GPIO_Configuration();放错位置了。谢谢各位热心网友支持与帮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终于查到问题了,是把GPIO_Configuration();放错位置了。谢谢各位热心网友支持与帮助! ...

汗。。。看来没有全部代码就是很难找到问题

楼主:
是阿,因为我的试验程序比较长,是ucosii多个任务,所以犯了个低级错误,不好意思。

网友L(2013-07-03):
因为模拟开关只能通过少量的电流(3mA),在输出模式下使用PC13至PC15的I/O口功能是有限制的:速度必须限制在2MHz以下,最大负载为30pF,而且这些I/O口绝对不能当作电流源(如驱动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