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竟然有这种放大器?

楼主(2013-05-12):
今天朋友用ne5532做了个500倍放大器,令我惊奇的是竟然他做出的输入失调电压达到零点几毫伏,我当时不信,他就把那个实验板拿给我测,结果还真是。我说怎么可能,ne5532没有调零端子啊?他说是斩波稳零的方法做的,把电路图拿给我看,我一头雾水,被鄙视了。有没有人推荐一下相关方面的资料的链接啊?

楼主:
望有知情者告知相关资料为盼。

网友A:
以“斩波稳零”为关键词搜即可。

网友A:
本版面“低失调电压的直流放大器,求个思路”那帖里面就讨论到此事。

网友B:
随手画了一个,你看看,左下边是20kHz+-10V方波发生器

签名好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版面“低失调电压的直流放大器,求个思路”那帖里面就讨论到此事。

网址是
https://bbs.21ic.com/icview-539189-1-1.html

网友D:
此类方法噪声大一点。

网友E:
有时间好好研究

网友F:
NE5532号称运放之皇,不是堑波稳零运放.

NE5532

简介
NE5532实物图

NE5532是高性能低噪声双运算放大器(双运放)集成电路。与很多标准运放相似,但它具有更好的噪声性能,优良的输出驱动能力及相当高的小信号带宽,电源电压范围大等特点。因此很适合应用在高品质和专业音响设备、仪器、控制电路及电话通道放大器。用作音频放大时音色温暖,保真度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音响界被发烧友们誉为“运放之皇”,至今仍是很多音响发烧友手中必备的运放之一。

主要特性
参数
数值
通道数
推荐电源电压 (V)
±5-15
增益带宽(MHz)
功率带宽(KHz)
转换速率(V/us)
输入失调电压(mV)
5 (Max)
输入噪声电压(nV/Hz)
共模抑制比(dB)
70 (Min)
静态电流(mA)

图纸
封装与引脚图
NE5532封装与引脚图示

内部等效原理图
内部等效原理图

测试电路
测试电路

电气参数
极限额定值
符号
参数
数值
单位
VS
Supply voltage 电源电压
±22
V
VIN
Input voltage 输入电压
±VSUPPLY
V
VDIFF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1 差分输入电压
±0.5
V
Tamb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工作温度范围
0 to 70

Tstg
Storage temperature 存储温度
–65 to +150

Tj
Junction temperature 结温

PD
最大功耗, Tamb = 25 ℃
mW
Tsld
焊接温度(极限值10秒)

直流电气特性
符号
参数
数值
单位
Vos
Offset voltage 偏移电压
0.5
mV
Ios
Offset current 失调电流
nA
IB
Input current 输入电流
nA
Icc
Supply current 电源电流
mA
Vcm
Common-mode input range 共模输入范围
±13
V
CMRR
Common-mode rejection ratio 共模抑制比
dB
PSRR
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 电源抑制比
uV/V
AVOL
Large-signal voltage gain 大信号电压增益
V/mV
VOUT
Output swing Out ut swing 输出摆幅电压
V
RIN
InputResistance 输入电阻

Isc
Output short circuit current 输出短路电流
mA
交流电气特性
符号
参数
测试条件
数值
单位
ROUT
Output resistance 输出电阻
AV=30dB Closed-loop f=10kHz, RL=600Ω
0.3
W
-
Overshoot 上冲电压
Voltage-follower VIN=100 mVP-P CL=100pF; RL=600Ω
%
Av
Gain 增益
f = 10kHz
2.2
V/mV
GBW
Gain bandwidth product 带宽增益
CL = 100 pF; RL = 600Ω
MHz
SR
Slew rate 转换速率
-
V/μs
-
Power bandwidth 功率带宽
VOUT = ±10V
KHz

VOUT = ±14V; RL = 600Ω, VCC=±18V
KHz
电气特性
参数
测试条件
NE/SE5532
NE/SA/SE5532A
单位
输入噪声电压
f0 = 30Kz
8 - 12
nV/√Hz

fO = 1kHz
5 - 6

输入噪声电流
f0 = 30Kz
2.7
2.7
pA/√Hz

fO = 1kHz
0.7
0.7

通道隔离度
f = 1kHz;RS = 5kΩ
dB

应用电路
这是一种带自举作用的新颖OCL功放电路,其电路原理如附图所示,由NE5532(也可以使用其它运放)与两只大功率NPN三极管组成。BG1/R4/R5/R6/R7组成推动级,其中R4/R7决定了后级电路的增益。BG2/BG3/D1/D2/R8/R9/C7构成了输出级。
该电路的特点是在静态时给输出管施加了一定的电压,使其处于甲类偏置状态。这样的电路失真小,功率大,效率高。
调试:在静态时调整R6,使BG3集电极电压为0.6V即可

网友G:
5532失调不是本来就只有0.5-4m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5532失调不是本来就只有0.5-4mV么

没有啊,我测试时感觉挺大的,有几毫伏,难道我买到时假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测试时感觉挺大的,有几毫伏,难道我买到时假货?

买个ad8628用就是了。淘宝上2块钱一片。不用自己搭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