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点亮led灯

楼主(2013-05-12):
具体要求如下:
一共是控制7个灯(全部是外接的)
定义26个字母
a=00000111
b=00001011
c=00001101
d=00001110
e=00010011
f=00010101
g=00010110
h=00011001
i=00011010
j=00011100
k=00100011
l=00100101
m=00100110
n=00101001
o=00101010
p=00101100
q=00110001
r=00110010
s=00110100
t=00111000
u=01000011
v=01000101
w=01000110
x=01001001
y=01001010
z=01001100
然后大写字母就是取逆(a=00000111,A=01111000)
输入一个单词,例如apple,
就让代表a的信号亮2秒,代表p的信号亮2秒,。。。。。。。让灯表示的信号代表出这个字母,拼出这个单词,然后所有的灯闪5秒,代表一个单词拼写结束
输入一句话,例如My name is Jack
就按刚才的形式把单词拼出来,两个单词隔开也是用所有的灯闪烁5秒
输入用键盘输入的
单片机用的是msp430g2553
开发软件是IAR for msp4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yisia

就是用led灯信号来代表字母,a=00000111就是说输入a之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灯亮

网友:
你找人做?

网友B:
还是要分享方案?

网友C:
看不懂lz想干啥,分享?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lz想干啥,分享?求助?

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分享方案?

求助

网友D:
你的输入是什么意思?通过键盘输入到上行机,然后再通过串口给你的单品机,还是直接通过键盘方式输入到你的单片机中?
思路感觉还是蛮简单的,先对你的字母定义,然后将你得到的信息保存到一个数组中,然后对这个数组检测,用while语句判断数组是否到字符串的'\0',用if语句判断是为空格,用switch语句来判断所对应的字母,然后赋值给你的PxOUT口。定时方面,精确地就用定时器,不精确的就用延时语句,基本上应该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输入是什么意思?通过键盘输入到上行机,然后再通过串口给你的单品机,还是直接通过键盘方式输入到你的 ...

后面的部分现在基本已经搞定了,输入现在我只能在程序里面进行编译,但是最好是能通过串口输入,这块不是很懂

网友B:
你要编写上位机?

网友:
这个就跟取字模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编写上位机?

我不懂单片机的,我们有个课题要做这个,自己学了一点,但是知识量还是不够,这个就相当于把单词加密,变成灯信号表示,后面部分基本已经写完了,但是烧不进去,输入这块还是不会,所以求大家能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