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软复位后起不来

楼主(2013-05-12):
STM32F103C8T6在软件复位后会出现有时起不来现象,需硬件复位才能正常启动。软复位动作:
__SetFaultMask();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
__DSB();
while(1);

void __SetFaultMask(void)
{
__ASM("MOV R0, #1");
__ASM("MSR FAULTMASK, R0");
}
void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void)
{
SCB->AIRCR = AIRCR_VECTKEY_MASK | (u32)0x04;
}
请哪位大侠知晓,这个现象不是很容易出现的。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捉虫子   这一块还是比较费事的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网友A:
建议你还是静下心来   慢慢查找   单步调试   慢慢查一查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问题   顶一个

楼主:
外部的NRST脚的复位电路会有什么影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