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处理,电容压降电源24 5W稳压管,电路空载时发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12):
这个24V稳压管,好像不是由电容降压供电,而是AC24插座交流电压经桥式整流电容滤波直接供电。

楼主:
AC24v端口是接24V变压器留用,多设几个口接放便,

网友B:
电容降压电源近似于恒流电源,负载断开,所有电流都要流过稳压管,发烫是正常的,解决办法是,再并上一到两个稳压管,或者在负载断开时用其它方法连接一个假负载。

网友C(点评):
分析正确,处理不当

网友D:
顶4楼说法

网友:
图片当中的4个继电器是电阻负载,这个零件有别于一般的芯片
电压高一点对他影响不大
因此,也不一定要把工作精准控制在24V,可以适当地把电压提高一点点
那么稳压二极管也不会热得那么厉害

网友:
图片当中的继电器和LED灯串联
LED灯占了2V,继电器的额定电压是24V,加多2V的容差
那么母线上的电压可以放宽到28V

网友E:
如何处理是好?

网友F:
这稳压管接滴?想稳定哪里电压?设计者脑子进水了!

网友G:
我搞不明白了。。就算要给继电器24电源,,也应该接限流电阻之后或。。。
只能证明一点,,这个设计者的思路,,这个稳压管和电阻是假负栽。。。可以试着把电阻阻值加大一点,,,
因为你用的这种阻容降压的电路。。本身提供的电流就是有限的。。。

网友C:
若双电源必要,看看这样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稳压管接滴?想稳定哪里电压?设计者脑子进水了!

你不帮忙提建议,在这说什么屁话?你看懂了电路没有?“中级工程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不帮忙提建议,在这说什么屁话?你看懂了电路没有?“中级工程师”?????????? ...

估计qzlbwang提出来建议你也看不懂。

网友H:
ls淡定,估计他也没有故意针对你的意思,不同的电路在不同的人看来,是不一样的,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在他看来,那个稳压管是不必要的。菜鸟浅见,那个稳压管应该是防止DC端的输入电压过高的

网友A(点评):
楼主在12楼的回帖又不是说我,说的是qzlbwang。我只不过是对这种态度很反感。

网友B(点评):
就是在继电器释放时防止电压过高,继电器全吸合时,稳压管根本不会击穿,没有稳压作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估计qzlbwang提出来建议你也看不懂。

哈哈,我说的是ls的ls,失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估计qzlbwang提出来建议你也看不懂。

我比你的回复迟了十几秒,哈哈

网友A(点评):
没有十几秒,我看了看,只有九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若双电源必要,看看这样地

去掉和稳压管串联的电阻,其实这个电阻有没有意义不大,加了两个二极管,我认为右边的二极管是没有必要的,本来前面就是桥式整流了。左下的二极管在双电源同时接上时是有必要的,如果只接一路电源,左下角的二极管也没有必要。
不过,这算这样改,稳压管还会继续发烫,继电器全释放时,稳压管消耗的功率约1W。
和稳压管串联的电阻所起的作用是,略微抬高点电压,不过,前面那个电容所能提供的电流也就50mA左右,在这个电阻上最多也就产生4V不到的电压,加上稳压管的电压,差不多28V左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搞不明白了。。就算要给继电器24电源,,也应该接限流电阻之后或。。。
只能证明一点,,这个设计者的思 ...

我觉得是你没看懂楼主的电路,其实这个电路是能工作的,只不过稳压管会发烫。
稳压管在这个电路中所起的作用稳压倒是其次的(有一定的稳压作用,防止电压过高),主要是在继电器释放时吸收电流,也就是你说的假负载。

网友C:
时间乱了,一切都得乱
1. 稳压管串电阻,电工立刻就会疑问——我也会
2. 如果不为获得及其特殊V-I特性,此处设置R必为“护管儿”而来
3. C电源乃“横流之源”,设置R便成为“花钱添麻烦”的败笔
4. 图中标注24V5W,扳指一算,绰绰有余
5. 稳压管并联,事倍功半;替代负载,不可能“无缝链接”
6. 双路电源供电,各串2极管乃标准设计,有无必要,具体考虑
7. D1~4已经续流,无需另行稳压管吸收
8. 稳压管在此最主要的也是唯一的作用是稳压(严格为限压)

楼主,咱问你
1. 为何而来?2. 明白11楼吗?

网友F:
呵呵,俺不会去和楼主计较态度。
  通常,稳压管稳压属于并联稳压。稳定的是稳压管两端的电压。其电源电压的波动部分由所串联的限流电阻承担。
那么,楼主的电路呢?稳压管与电阻串联后并联在电源上,并没有从稳压管两端取出稳定的电压作其他用,不是多此一举吗?供电端的AC24V一般认为是交流电压源(除非作特殊说明),其内阻很低,远小于R(75Ω),那么并联上这个稳压管与R串联支路后对DC24V的电压影响很微小。一般认为根本不能起所谓的稳压作用。(如果说DC24V也是输入的直流电压源的话也同样)
    呵呵,正如楼主所说,俺水平太菜,远没有楼主专业,所以也确实看不懂楼主该稳压管电路设计的目的何在。呵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间乱了,一切都得乱
1. 稳压管串电阻,电工立刻就会疑问——我也会
2. 如果不为获得及其特殊V-I特性,此 ...

楼主不见了,咱陪你探讨一下。
1.稳压管串电阻,“护管”的说法有点意思啊,因为此电阻阻值较小,串进去对稳压值影响不大,实际上可以看成教授版7805对地串的电阻,就是略微提高点电压而已,同时兼具“护管”的功能。
2.24V/5W多半是标错了,反正我是没用过这么大功率的稳压管。
3.稳压管并联替代负载,倒是可以实现自动切换的,并联的目的是把一个稳压管的发热平均分配下,降低总体温升。能实现“无缝链接”是因为继电器全吸合时,电压值已经小于稳压管击穿电压了。
4.双电源供电,我认为楼主的电路只是为了设计一个通用的电路,实际产品中是分为两个型号的,一个是交流供电、一个是直流供电,比如直流供电时,降压电容、整流桥、稳压管都可以不焊上去,反之亦然。
5.从不同的角度看,稳压管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从稳压的角度来说,稳压管在此的主要作用就是限压,串上电阻照样能限压,因为电容降压提供的电流有限,在电阻上的压降也不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稳压管可以看成继电器释放时的假负载,因为继电器全吸合时稳压管不起作用,只吸合1-2个继电器时,稳压管起到分流的作用。

以上分析是基于继电器吸合电流15mA计算,如果电流偏差过大,以上不一定成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呵呵,俺不会去和楼主计较态度。
  通常,稳压管稳压属于并联稳压。稳定的是稳压管两端的电压。其电源电压 ...

继电器对电压的要求并不高,楼主的稳压管能起到作用的,不过可以这么认为,稳压管与其说是限制继电器线圈上的电压,不如说是保护电解电容,没有这个稳压管,电解电容要爆掉的,我想楼主的电解电容耐压不会超过50V吧。

网友F:
      如果说楼主的图只是220VAC供电。那么稳压管上串电阻就没有必要,因为阻容降压已经具有高内阻特性,不串这个电阻稳压管可以安全可靠地工作。而且稳压效果更好。但是,楼主又引入个AC24输入(是输入还是输出?并未标明,猜测是输入,同样DC24也一样,未标明清楚),那就不对了,这可是个低内阻的电源源哦!无法和后面的并联稳压匹配(这个稳压电路可以既匹配高内阻又可以匹配低内阻的电源吗?)!
    话说稳压管的发热,按楼主给的参数(按220V输入考虑,因为AC24V输入的话,这个电路根本就有问题),其稳压管的最大平均电流(空载时)应该不超过50mA,那么其功耗大约是1.2W。楼主用了5W的稳压管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楼主加散热器了吗?一般大功率器件都是要加散热的,其额定功率是指在规定的散热条件下最大耗散功率,如果不加散热措施其实际的耗散功率远远小于所标称。要知道即便是1.2W的功率也是不小的,不加足够的散热面积是足够烫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见了,咱陪你探讨一下。
1.稳压管串电阻,“护管”的说法有点意思啊,因为此电阻阻值较小,串进去 ...

我采用简单说法,只为点到为止,并未细解
1. 所谓“护管”是指对设计者主观的合理推测(他嫌热),其实不然——
  “3. C电源乃“横流之源”,设置R便成为“花钱添麻烦”的败笔”说得非常明确——恒流电源串R不能降低稳压发热
2. 咱也知道5W多半有误。所以不谈,一则本题论点已经够多,二则避免主题冲淡
3-1. “ 稳压管并联,事倍功半”是指“3管并联不抵2管”之理。咱不信你并过应用
3-2. “替代负载,不可能无缝链接”我误解原文成另加假负载了
4. “具体考虑”这算个理由
5. 关于“继电器释放时吸收电流”也算误读吧

与你交流很高兴:handshak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采用简单说法,只为点到为止,并未细解
1. 所谓“护管”是指对设计者主观的合理推测(他嫌热),其实不 ...

我说的继电器释放时吸收电流是指吸收的“电容降压的恒流”,否则,那电流没处消耗,不是线圈释放产生的电流。
稳压管并联我是用过的,多年以前也是做遥控器,接收电路用的就是电容降压,一开始用一个稳压管,时间一长,稳压管处的电路板发黄,严重的焊盘脱焊,导致后面的电容爆掉,电路烧毁。后来改成两个稳压管并联,发热明显小多了,电路也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见了,咱陪你探讨一下。
1.稳压管串电阻,“护管”的说法有点意思啊,因为此电阻阻值较小,串进去 ...

谢谢你,怪我初次发帖没把电路说清楚,就单方面说了稳压管发热问题,给看此贴朋友造成了误解,其实我多设了几个接口,如AC 24V DC 24 放便接24V变压器和DC外接电源,3种共电方式任选一种,稳压管发热是针对用电容降压供电,如用变压器24V供电稳压管不用5W的也不必要串电阻,其实安自己先用供电方式,不用元件可以不焊上。24V5W稳压管淘宝能购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怪我初次发帖没把电路说清楚,就单方面说了稳压管发热问题,给看此贴朋友造成了误解,其实我多设 ...

是啊,发热肯定是电容降压时引起,其它供电方式这个稳压管可以不焊上去的。继电器全释放时,稳压管上的功耗有1W左右,这个功耗发热是正常的。所以,我认为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2个或3个稳压管并联,大家分担一点电流,温度就不会那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俺不会去和楼主计较态度。
  通常,稳压管稳压属于并联稳压。稳定的是稳压管两端的电压。其电源电压 ...

首先得谢谢你,为这个电路分析这么多,我也不和理什么菜不菜,脑进水不进水了,在这向你说一声对不起了,在这是求帮忙,大家都是电子爱好者,题就是请高手指点,再说我是初次发贴求教,没把电路说清楚,其实AC24V和DC24就是个接口,放便三种供电方式任选一种。选其中一种供电方式不用元件可不焊上,稳压管发热是针对C10 R10电容压降式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发热肯定是电容降压时引起,其它供电方式这个稳压管可以不焊上去的。继电器全释放时,稳压管上的功 ...

我电路已做好就是稳压管空载时发热不放心用现在串了个电阻上去。发热还是不理想,不知再并个稳压管会不会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电路已做好就是稳压管空载时发热不放心用现在串了个电阻上去。发热还是不理想,不知再并个稳压管会不会 ...

串电阻对发热没有任何改善的,因为阻容降压电源是恒流电源,并不会因为你串了电阻,稳压管上的功耗就会降低。你要设法分流,而不是降压。在线路板背面并个1W的稳压管试试。
这么大个的稳压管,稳压管本身肯定不会出问题了,要出问题就是稳压管的焊盘会不会焊锡融化导致稳压管虚焊,稳压管一旦虚焊,后面的电压可就直线上升了,电解电容、7805以及后面的接收模块全部要报销。
既然线路板都做好了,那就把稳压管的管脚尽量留长一点吧,有利于散热。不过正规做法,留长的管脚必须套上绝缘管,这又不利于散热了。也可以考虑加上散热器,绑个铝片上去或许也可以。
你这个电路幸亏是装在壳子里用的,否则真是危险哪!手很容易碰到带电的部位。
说到底,你说的这个发烫是有多高的温度呢?不超过60℃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
哈!…让人家无地之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电阻对发热没有任何改善的,因为阻容降压电源是恒流电源,并不会因为你串了电阻,稳压管上的功耗就会降 ...

再帮我看看再加个继电器K5控制负载分流,反正继电器便宜,如用变压器省事安全但我小合子装不下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帮我看看再加个继电器K5控制负载分流,反正继电器便宜,如用变压器省事安全但我小合子装不下去。
...

你搞复杂了,不需要另加个继电器,直接用三极管驱动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实际上我看到有人是这样做的:一个继电器加一个分流,4个继电器就加4个分流电阻,每个分流电阻用一个三极管控制,继电器吸合,分流电阻就断开,继电器释放,分流电阻就接通。选择合适的分流电阻,整个电路的消耗电流可以基本维持不变,这样稳压管上的电流很小,可以用0.5W或1W的稳压管,也不会发热。

这就是咱说的“无缝链接”问题

网友B:
可以用这个变压器。

网友J:
不懂,过来学学,让自己多一点知识

网友K:
如果對電壓精度要求高的話 , 就在總線串接个 7824 吧 .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如果對電壓精度要求高的話 , 就在總線串接个 7824 吧 .

用7824,稳压管的电压要抬高,否则7824也不能稳压;如果不用稳压管,直接用7824,那7824会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怪我初次发帖没把电路说清楚,就单方面说了稳压管发热问题,给看此贴朋友造成了误解,其实我多设 ...

“如用变压器24V供电稳压管不用5W的也不必要串电阻”知道怎么错了?
给个设计要点:变压器或外接,则完全不要稳压管
                     电容式也不必5W。或2W或0.5W+To220管

网友L:
这么大的功能还是用变压器,省电,无发热。

网友M:
通过继电器的跳变,接通不同的电容来降压?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用7824,稳压管的电压要抬高,否则7824也不能稳压;如果不用稳压管,直接用7824,那7824会炸的。 ...

"用7824,稳压管的电压要抬高,否则7824也不能稳压" 完全同意 28V就可以了 .

"如果不用稳压管,直接用7824,那7824会炸的" 不好意思 , 不很明白 ?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用7824,稳压管的电压要抬高,否则7824也不能稳压" 完全同意 28V就可以了 .

"如果不用稳压管,直接用78 ...

电容降压可以看成恒流源,负载(继电器)断开时电压会升到很高,远超过7824可以承受的电压。

网友F:
      这么来说吧:串联阻抗降压电路(电容降压属于串联阻抗降压的一种)等效的电源内阻很大(近似恒流特性),有输出电压随负载电流变化很大的特点,空载时输出电压很高。所以远超7824可以承受的电压。
    一般来说,对于高内阻的等效电源,应该应用并联稳压电路。低内阻的等效电源,则应该应用串联稳压电路。

一直这么做,但没想过这么深。谢谢总结!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时间乱了,一切都得乱
1. 稳压管串电阻,电工立刻就会疑问——我也会
2. 如果不为获得及其特殊V-I特性,此 ...

分析全面,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你搞复杂了,不需要另加个继电器,直接用三极管驱动一个电阻就可以了。实际上我看到有人是这样做的:一个 ...

正解,我之前一个电路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呵呵,俺不会去和楼主计较态度。
  通常,稳压管稳压属于并联稳压。稳定的是稳压管两端的电压。其电源电压 ...

我猜楼主是为了限流,保护作为假负载过烫的稳压管,但起码你也再串个电阻在稳压管前面,不然何来稳压?这是电工的基础啊,菜鸟留

注意串电阻位置以及电源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我猜楼主是为了限流,保护作为假负载过烫的稳压管,但起码你也再串个电阻在稳压管前面,不然何来稳压?这 ...

昏倒!能够限流的不仅仅是电阻,前面串了那么大一个电容啊,容抗也能限流啊!

网友N:
其实阻容降压电路是很常用很稳定的电路,LZ改进后的电路再加上个"三极管控制负载",完全能可靠工作.不过从成本上来说,5W稳压管太奢侈了,按这个电路的参数,完全可以用2个12V/1W的串联替代.另外,多组电源共用,用二极管隔离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P(2013-06-19):
不烫才怪,你算算24AC桥式整流后电压会是多少?24*1.4=33.6V ,你24v的稳压管上多大电流? (33.6-24)/75=128ma,如果只是给继电器供电,大可不必稳压,在控制三极管再加个三极管组成恒流电路就行了,关键你现在所谓的稳压也根本没起作用,资源给白白浪费了,不环保也不安全,委婉一点评价,这种设计离及格还有一段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烫才怪,你算算24AC桥式整流后电压会是多少?24*1.4=33.6V ,你24v的稳压管上多大电流? (33.6-24)/75=128ma, ...

兄弟,你看过下面贴没有,我是指用电容压降供电,AC24V我只多留了个端口放便接个小变压器其实真得用变压器有18V就行了。问题是我用电容降压供电稳压管才发热,24VX1.4可能大多人都知道吧。如用变压器供电我就不用发贴求教了。我来这不是考试设计不极格事我也不是来显什么罢。求事论事求帮助。谢谢你参与本贴给出建义!!!!

网友Q:
电容降压电路相当于横流源,0.68uF电容,桥式整流在220vAC输入下能提供42mA的电流,这个电流在继电器未吸合时必须通过稳压管吸收掉,稳压管热是正常的,加大稳压管的散热面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