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DISCOVERY 能不能烧录 STM8S103F3

楼主(2013-05-12):
看的资料是这样说的:开发板集成ST-Link的仿真调试器(支持所有的STM8系列),
CN3的跳线拔了,用CN2给外部的STM8S103F3烧录,一直不成功,

而用ST-LINK/V2 STLINK STM8 STM32 仿真器 下载就没问题,

请教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不是很了解   硬件接口有没有虚焊   先查一查   另外   看看烧写的地址是否正确   仔细查一查

网友A:
个人的一点建议   楼主   我不敢确定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顶一个

楼主:
官方的开发板,看了一下官方的资料,有个说明可以烧录外部的STM8L, 不知能不能烧录 STM8L

网友B:
STM8L-DISCOVERY 能不能烧录 STM8S103F3 ?
回答是肯定的。
印象里要注意:某些跳线需要改一下。

楼主:
CN3的跳线拔了,用CN2给外部的STM8S103F3烧录
手册 上说是CN3的路线拔就可以了。。。可是不行呀。。。
有没有ST的技术支持,,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技术支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