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内部AD测电阻问题

楼主(2013-05-12):
大神们,请教一下用STC12C5A60S内部AD测电阻,我采用的是利用标准电阻分压原理。 我想的是给从开发板上引出一个5V电压(实际上测出来是4.8V)C:\Users\xionghanfeng\Desktop。我用AD测未知电阻的电压和万用表测出来的电压有点误差,一般都是0.1V以下,但是这个有很多问题,首先不能换挡,而且精度太差了,我测试一个10K的电阻AD测试出来有15K。请问大神们,我该怎么修改我的方案啊??? (能换挡,电阻误差《5%)。PS: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1602上显示电阻阻值应该就只有保留一位小数就够了吧?  我觉得我显示的方法不太好,每次都分离个位,十位,百位,千位到十万位。。。。。。这个该怎么优化一哈啊?? 麻烦了!!!)

网友A:
还是放弃用STC自带的AD吧

网友B:
STC自带的AD倒是没多大问题,而且楼主这个还是10位的。问题是它的参考电压是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你如果有一个精确的参考电压源才好办。

网友C:
相对测量,不需要精确的基准,只要基准稳定即可。

LZ先确认你的ADC是否设置成ADC高阻输入了(寄存器P1ASF设置)。
STC12C5A60S2的ADC性能还可以的,分辨率10位,精度不低于8位(<0.4%),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测量,不需要精确的基准,只要基准稳定即可。

LZ先确认你的ADC是否设置成ADC高阻输入了(寄存器P1ASF ...

这个 ADC我用的已经是10位的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每次我用AD去测试电压的时候会影响到10K电阻和待测电阻的分压关系!!!这个问题也导致了我的测量误差过大!!!请问一下我应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这个 ADC我用的已经是10位的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每次我用AD去测试电压的时候会影响到10K电阻和待测电阻的分压关系!!!这个问题也导致了我的测量误差过大!!!请问一下我应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准备用LM317做一个精确的参考电压源出来。。。

网友C:
你的ADC输入口应该是还没有设置成模拟输入(高阻输入),你悬空ADC输入端,分别测量其对VDD和地的电流,超过1uA,检查程序或硬件。

网友D:
http://www.stcisp.com/stc12c5a60_adc.html 参考,ADC很线性的。

楼主:
我想说怎么才能把ADC设置成高阻模式啊????

网友E:
如果是我就想不到设置高阻,只会加一个运放跟随隔离、、、惭愧!

楼主:
我就没想过怎么设置成高阻模式啊、、、 我用358做了一个电压跟随嘛,测试出来还是不准。但是比以前好多了就是了

楼主:
问一个问题哈,为啥用358做了电压跟随器测试出来的电压还是不是特别准确呢? 误差还是有点大。 这个时候还要不要设置成高阻模式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一个问题哈,为啥用358做了电压跟随器测试出来的电压还是不是特别准确呢? 误差还是有点大。 这个时候还 ...

滤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