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遥控的求助

楼主(2013-05-12):
void ex0()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
//        uchar num;
   if(flag)
   {
      if(time>=33&&time<63)//检测引导码
                        num=0;
                      date[num]=time;
                        time=0;
                        num++;
                        if(num==33)
                        {
                          resok=1;
                            flag=0;
                        }
   }
   else
   {
     flag=1;
         time=0;
   }
}
这个红外遥控外部中断,num计数为什么需要是外部变量???求解
GoldSunMonkey -1 请不要发帖讨论问题,这里是资料汇总版面。.

网友A:
因为退出中断后还要保留原来的值

网友B:
可以考虑在中断内使用static uchar num来定义你的num

网友C:
请不要在这里发帖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