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50的SPI和USART问题

楼主(2013-05-12):
该芯片的SPI out口SDO与USART接收口RX是共用的一个引脚RC7,是否意味着无法同时用SPI读数据,再USART接收发送数据?必须用在不同时段

网友A:
如果是共用一个IO口的话,那确实很难同时使用这两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共用一个IO口的话,那确实很难同时使用这两个接口。

有没有这种可行性:将RX与TX分离开来使用,启动USART只发送数据,RX仍然给SPI用。

网友A:
应当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当可以

确实是可以的!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