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24问题

楼主(2013-05-12):
LM324的增益带宽积为1M,按理说下面所示的电压跟随器(闭环增益为1)工作在100khz时的输出应该和输入同步,不会失真,可是为什么用multium仿真的时候输入和输出相差这么远呢
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啊。谢谢

网友A:
查下324的slew rate,显然是跟不上了

网友B:
5V如此大的输入信号,还想在100K的高速中输出,不失真才怪。
那1M是小信号时的带宽积。

网友C:
应该是324的压摆率跟不上吧,要换个速度跟快的,100kHz差不多是10us一个周期,5v的峰值的话,起码要5v/us以上的变化速度(按允许误差10%算)

楼主:
恩,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