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Cadence 16.3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5-12):
一、注册问题
1、  电脑开机
2、  运行PCB Editor
3、  显示如图
4、
5、  就能用了
6、  问题:每次电脑开机后,都得这么一次
二、焊盘封装路径问题
1、  看过于老师的视频
2、  过程如图
3、  接着如图
4、  确定,忽略它,继续如图
5、  Ok,保存,显示如图
6、  回去使用,路径更改不成功。
求救,每次到路径这里都没能学下去了
有没有跟我出现一样情况过的
求救大侠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看一下环境变量
第二个文件,找一下那个env文件,一般在pcbenv下(工作目录)

网友B:
我的电脑 属性 环境变量 里面把licenses 的位置重新定义下

网友C:
成功,不在于你赢过多少人,而在于你与多少人分享利益,帮过多少人。你与之分享的人越多,帮过的人愈多,服务的地方愈广,那你成功的机会就愈大。

网友D:
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安装是360,360把一个capture.exe的文件给禁了。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env文件指示不是HOME文件下

楼主:
第一个问题:可能是路径问题,可我感觉不会设置,记得在校的时候设置java的环境变量,花了好几个小时,比较笨
第二个问题:重装了一下,可以改焊盘路径了,确实是没装好吧?!

不改程序路径了,开始画板了,等能出第一块板后,改个更高的版本看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