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问题,急 ~~

楼主(2013-05-12):
怎么原理图转出来的PCB没有VCC标志了?原本是VCC的标号在PCB中都变成了GND了。在参数管理器中也看不到VCC的标志,这是怎么回事,麻烦各位给小弟指导下,,谢谢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原理图中VCC放错东西了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原理图中VCC放错东西了还是怎么回事

问题已经解决了  呵呵:)

网友B:
估计是你的GND放到VCC上了,两个短路了,因为网络不能多重命,所以显示GND,再导入有可能又是VCC,无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GND放到VCC上了,两个短路了,因为网络不能多重命,所以显示GND,再导入有可能又是VCC,无GND. ...

是的 呵呵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