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芯片推荐

楼主(2013-05-12):
(无正文)

网友A:
做什么使用,成本预估在多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使用,成本预估在多少一下

成本现在没有,选一款芯片,能够有10路DAC输出,输出一定要稳定,有的网友说可以用PWM模拟输出,然后移位,不知道可以否

楼主:
就是先选几款芯片,然后看成本

网友B:
老兄是DAC,还是ADC啊,ADC就多,DAC这么多路数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是DAC,还是ADC啊,ADC就多,DAC这么多路数的少

是要DAC的,所以说难啊,要达到10路的输出,有什么方案呢

网友B:
用PWM来输出,加电容积分行不?

网友C:
上TI ADI什么的网站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WM来输出,加电容积分行不?

正在考虑这个的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TI ADI什么的网站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19.5美元有木有啊。。。

网友D:
是10路还是10位?

网友E:
pwm实现dac速度就比较慢。所以还是要给出你的指标要求。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PWM来实现成本最低,也较为容易。
如果稍快些可以找找多路音频DAC,用在多声道音频的,很多都有8声道了,也不会太贵。
如果还要快些就需要专门的DAC芯片了。单片机没有这么多通道的。

网友F:
ADI 和美信多得不得了呢

网友G:
用过一个LTC 2620 是8路12BIT 的DAC,找找有没有附件的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10路还是10位?

是十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实现dac速度就比较慢。所以还是要给出你的指标要求。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PWM来实现成本最低,也较为容易 ...

:lol谢谢了

楼主:
@yujingning @lcdi       找了一个只带一路DA的芯片,然后用模拟开关切换,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使用,成本预估在多少一下

用在一个电源上,做多路输出的调节,成本没要求暂时,不要贵的太离谱就可以,现在选用一路带DA的单片机,用模拟开关切换,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yujingning @lcdi       找了一个只带一路DA的芯片,然后用模拟开关切换,不知道是否可行。。。  ...

当你需要同时输出2路及以上时一般是不行的。
因为模拟开关切换了,之前那个通道的输入就等于断了,那么电压就会掉下去,就算用电容来保持,并且后面的电路阻抗极高,那也会掉一点的,就是说精度不好。当然如果你对精度要求不高,电压没掉太多就切换回来的话,也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yujingning @lcdi       找了一个只带一路DA的芯片,然后用模拟开关切换,不知道是否可行。。。  ...

又想了想,精度要求不高,切换的比较快的话这样也是可行的。
一般DAC输出都弱,都需要加运放的。
那么模拟开关后每一路都接个小电容,然后高阻运放做跟随,这样就能用了。这就相当于多路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H:
你可以选择带AD的,我们有款有12位AD,最小封装是SOP8。
台湾菲林一级代理 企鹅:18837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