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能实现数字示波吗?

楼主:
接上回 信号发生器的问题已解决
加了0.1uF的电容 低通滤波
用示波器看过 波形已经很光滑了
与之互逆的过程
另外想弄一个简易示波

用U转串口线连接两台电脑
一个做信号源
一个做示波器

这是什么毛病
哪来的谐波

串口线的毛病?

我分别单边测试过
没有太大的噪声

两个一结合
就出这个问题
这是什么毛病

楼主(2013-05-12):
可能会问
为什么要这样弄

本人很穷
买不起 信号发生器 和 数字示波器
手里有两块板子 都有DAC和ADC

而且目标信号都是已知的
要么是正弦波 要么是 心电信号
增益大小和采样率也都是固定的
所以想动手DIY来搞
DAC用来模拟信号源
ADC用来示波验证模拟效果
理论上是可逆的 没啥问题

实际操作
还真是有问题

网友A:
ADC 实现示波器功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示波器里面都是 ADC 完成的.

楼主:
只是用串口线连接两台电脑
一台发
一台收
都是数字信号
理论上波形不会变

是串口线的问题?

楼主:
哈哈哈
问题解决

这次没有直接用电脑对电脑
而是用
单片机发
电脑收
还是串口线连接
初步判断为
单片机上有滤波电路(关于电源的?)

以前是用
电脑在发
单片机收
是没问题或问题不大的

楼主:
哈哈
这下DIY的
信号发生器

示波器
都可以派上用场啦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