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IC的输入脚加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05-12):
这是IPS73001的LDO电源芯片。图一,在他输入脚(PIN 1)有一个二极管。图二,是芯片的原理图。
请教一下,这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网友A:
防倒灌,防反接

网友B:
哦!…来晚了一步…嘿嘿!…

网友C:
那我更晚了,难得有一个能回答的问题

网友D:
顶顶,下次可以使用了

网友E:
LDO的正确应用

网友F:
防止接反,保护电路

网友G(2013-06-19):
抑制电源正向波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