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单片机的UATR1口与DSP通信

楼主(2013-05-12):
STM8的单片机的UATR1口与DSP通信时,将数据写入UART1_DR寄存器时,通过在线仿真查看UART1_DR寄存器的值,总是为0;且写完操作后,UART1_SR寄存器中的TXE位并没有清零.

网友A:
有些发送寄存器是不能访问的,当你访问了,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能不能访问,假如能访问,那不可能你明明配置了发送寄存器的值,结果读出来不一样,除非你写不成功,或者读的方式有误。当然,排除我刚刚说的可能性,还是发送不成功的话,开开使能位,特别是串口使能位配置了没有。

网友B: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楼主   我帮你顶一个  你看看有没有现成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