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跑飞

楼主(2013-05-12):
1 844 bytes of CODE  memory
   101 bytes of DATA  memory (+ 23 absolute )
    40 bytes of CONST memory
上面是.map文件中  内存的占用情况
单片机的用的flash是2K,128B的RAM运行时候程序中有2个中断,如果全打开会遇到程序跑飞的现象
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难道程序运行时Flash空间不够用了吗?

网友:
有时候变量也容易引起问题的。或者安装的软件的。

网友A:
中断里加断点,看看是不是栈溢出了

网友B:
才不到2K的程序就那么多的全局变量,我建议你还是先把程序优化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