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钽电容

楼主(2013-05-12):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不用钽电容了吧?都用固态电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用钽电容了吧?都用固态电解了。

大侠讲的固态电解指的是铁壳的那种?
高频效应没有钽电容好吧。。。。
钽电容貌似耐用点。。。。。
TK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讲的固态电解指的是铁壳的那种?
高频效应没有钽电容好吧。。。。
钽电容貌似耐用点。。。。。

钽电容是最不耐用的。特别是大电流下。

网友C:
现在可以用陶瓷电容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