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cadence动态铜皮相关问题!!

楼主(2013-05-12):
新手用cadence画的PCB,分割电源平面后,查看display的status的shapes选项,发现unassined shapes有两个
,out of date shapes 有三个,请教各路大神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A:
unassined shapes: 铜皮没有给网络,就是死铜。
out of date shapes:动态铜皮,铺完之后,如果出现out of date shapes这样的提示,要smooth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