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I给生成的电源方案,大家给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15):
1)一般只要你给出的设计条件正确,TI的软件给出的基本可行;
2)纹波取决于很多的因素,跟具体什么方案关系不大;
3)sepic拓扑,对于输出电压好像没有问题
4)发热取决于你使用的开关频率,电流大小,开关管特性等等。。。。所以大不大是可以计算的。。。。热设计

网友B:
厂家的软件算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能运行的,但是一般性能都是不怎么样的。
纹波最主要还是看电路板设计。LZ貌似一点经验都没有,应该不会好。。。呵呵
输出电压应该没问题。这种不是线性电路,发热与压差无关,和元件选取有关。最基本的,电感线径要够

网友C:
楼上的都说得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软件算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能运行的,但是一般性能都是不怎么样的。
纹波最主要还是看电路板设计。L ...

楼上说的如是,确实没有相关设计经验,产品又急需此供电方案,打肿脸充胖子,只好硬上了,算是积累一下经验吧
根据大家的回复总结如下:

1,电感用的够大,线径够粗,基本上在成本上升的基础上能改善纹波问题
2,只要IC效率高,只要在芯片允许的输入电压跟输出电压范围内,电流也在允许范围内,基本可以不用太注重发热问题
3,sepic拓扑降压开关IC,可以有更低的压差,所以输出电压不是问题

选了半天,找到几个,那位大侠有用过给说说经验ACT4088 TD1583 MXT2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