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定放大器

楼主(2013-05-12):
怎么用锁定放大器对微弱电阻测量

网友A:
看看这个PPT,兴许有点帮助……

网友B:
都没听过锁定放大器,下来了解,谢了!

网友C:
锁相放大器是一种对交变信号进行相敏检波的放大器。它利用和被测信号有相同频率和相位关系的参考信号作为比较基准,只对被测信号本身和那些与参考信号同频(或者倍频)、同相的噪声分量有响应。因此,能大幅度抑制无用噪声,改善检测信噪比。此外,锁相放大器有很高的检测灵敏度,信号处理比较简单,是弱光信号检测的一种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