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nand flash编程会破坏flash中其它代码吗?如bootloader和linux代码

楼主(2013-05-12):
我的板子上nand flash是k9f1208,如果我对任意一块任意一页进行擦除或编程操作时,会不会毁了其它代码啊?如果有危险,那怎么做才能用裸机程序安全测试nand flash呢?因为也不知道系统代码会在哪个块哪个页。
新手渴求指导。。谢谢

网友A:
方案一:把nand拆下来,换一块新的上去测试
方案二:先处理读操作,确认读OK了以后,读一页数据出来,如果全部是FF的话应该是空的,然后就用这一页处理了(这一条纯属理论猜测)

网友B:
在最后几块读写,应该会安全点。或者先读出来看是否为0xFF,是说明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