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想求助下各位我这个程序哪里错了?

楼主(2013-05-13):
#include<reg52.h>
#define unsigned char
unsigend  int x,y;
led=0xaa;
void main()
{
        wile(1);
        led=0;
        for(x=500;x>0;x--)
        for(y=200;y>0y--);
        led=1;
        for(x=500;x>0;x--)
        for(y=200;y>0;y--);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unsigned char

那应改为什么呢?

网友B:
太过马虎,这么多的拼写错误。keil编译也能过?

网友C:
led未定义

网友D:
错误很多很多

网友D:
程序应该是控制一个led的亮灭吧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x,y;
sbit led=P1^0;
void main()
{
        while(1)
       {
        led=0;
        for(x=500;x>0;x--)
          for(y=200;y>0y--);
        led=1;
        for(x=500;x>0;x--)
          for(y=200;y>0;y--);
      }

网友E:
你再好好学学C吧

网友F:
lz的c语言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G:
这也能叫程序,大一新生嘛

网友G:
while (1);
还流程图都没画吧

网友H:
多练练就好了。。。哈哈。。。谁都是菜鸟走过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应改为什么呢?

你想将unsigned char 型定义为什么就改成什么.

另外:
第三行的unsigend 拼写错误
led 这个变量没有定义
main函数中有while(1);其后的所有语句都不会执行了.应该吧分号去掉,然后用大括号吧其后的语句全括起来

建议楼主重学一次C语言

网友J:
错误太多. 不能直视.
楼主好好看看 C 语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应该是控制一个led的亮灭吧

谢谢。其实我是想点亮1.3.5.7灯的。不过还是谢谢你的作答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练练就好了。。。哈哈。。。谁都是菜鸟走过来的。。。。

就是啊。。。谢谢啦

网友K:
c语言很重要

网友L:
多写写就好啦,

网友M:
   不敢直视..........呵呵想起了我当初第一次编程序,还不如楼主= =

网友N:
引用 网友O:
wile(1);

正解,程序死了

网友P:
初学者,看篇**。。http://blog.21ic.com/user1/8727/archives/2013/107217.html    我的。。。。我一眼就看出你程序的不少错误哦。。。

网友Q:
我建议刚开始可以用手写程序,有感觉后再直接用电脑

网友R:
lz起码该看看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B:
错误是难免的,但类似如此的C语言拼写、语法的错误,楼主该反省

网友S:
继续加油,同是天涯沦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