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寻求5-24V输入 3.9V输出 1A 低价 带开关 电路简单稳定的方案

楼主(2013-05-13):
(无正文)

网友A:
因宽输入低价格,可以优先考虑非隔离的方案。

网友B:
低价的概念是?

楼主:
呃,相对价格较低,IC别超过20元为好,除非外围很简单,可以略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宽输入低价格,可以优先考虑非隔离的方案。

应该不需要隔离,因为GPRS模块干扰没有很大

网友A:
这个选择一个芯片的话应该可以解决,只是芯片不太好找。因为在低压点的占空比比较大,电流还要考虑余量什么的。

楼主:
驱动GPRS芯片,准备并接1000uF电容,按照模块说明,应该只需要600mA的峰值电流,和200mA的正常电流,可以说电流很小

但是要求5V输入的时候,也要有3.9V输出最好,24V输入的时候,也输出3.9V,因为差值20V,不知道开关型DCDC是否因为效率低造成发热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GPRS芯片,准备并接1000uF电容,按照模块说明,应该只需要600mA的峰值电流,和200mA的正常电流,可以说 ...

如果用线性稳压的方案压差太大,损耗会非常大的。所以建议你选用非隔离开关型的方案,因为现在的隔离型方案20块钱应该拿不下来,效率也差蛮多的。楼主不妨考虑金升阳的K78 1A 模块。

网友C:
3.9V输出的电压比较特殊,可以使用金升阳K7805-1000系列,后端输出接两个二极管即可达到约其3.9V工作电压。

楼主:
接两个二极管感觉不靠谱,1.1V压降靠俩二极管,2A瞬间电流跑在上面,发热应该不小,比较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