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电路

楼主(2013-05-13):
ad采集电路时将传感器的值转换成什么量的啊  电压?  电流?  还是其他什么量啊?

网友A:
AD是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

网友B:
一般来说是电压信号(AD 电路 包含很多,不晓得你的是哪种)
当然也有些就直接是数字量给mcu了,看你用的AD型号 和AD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是电压信号(AD 电路 包含很多,不晓得你的是哪种)
当然也有些就直接是数字量给mcu了,看你用的AD型号 ...

产生电压信号的是不是单片机还要通过AD来转换下的啊?

网友C(2014-04-23):
都有吧,AD有采集电流,也有采集电压的,不过我目前做过的都是针对电压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