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多机通信20%乱码率

楼主(2013-05-13):
(无正文)

网友A:
1、排查硬件问题。
2、设置波特率是否准确。
3、软件处理流程(包括数据协议)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排查硬件问题。
2、设置波特率是否准确。
3、软件处理流程(包括数据协议)是否有问题。 ...

波特率9600,一主一从方式下大概只有1%的乱码率,而且返回的正确报文如果是“02 04 05”,错误的报文往往是“82 04 05”这样,看起来是在某一位上有误码

网友B:
楼主看下波形好不好

网友C:
先只挂一个从机试试,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多机通信没有处理好,如果有问题那问题更大,基本通信都有问题
可以肯定不是什么干扰的问题

网友D:
建议买几片原装的大厂485芯片测试下,别弄2  3块的山寨货。经常用山寨货,有时会欲哭无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只挂一个从机试试,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多机通信没有处理好,如果有问题那问题更大,基本通信都有问题
可以 ...

单机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机没问题的

那就是多机通信相关部分有问题

网友E:
20%的误码率已经不叫误码,叫错误了,检查波特率和硬件设置,不行先用两台PC来通讯看看。实验室条件下,应该是基本无法观测到误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