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33x_Device.h"

楼主(2013-05-13):
大神们,dsp编译时遇到这个问题。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33x_Device.h"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看看你所建立的工程文件夹中有没有这个文件   如果没有  而你在工程中调用了   肯定会找不见

好!

楼主:
include 文件夹下显示有。。但是一双击打开就显示这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lude 文件夹下显示有。。但是一双击打开就显示这个了。

这说明你的这个.h文件不存在啊   你到你工程所在的文件夹里面去找  看看有没有这个文件   应该是没有的   然后找到这个文件   放到你的工程下的文件夹里  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你的这个.h文件不存在啊   你到你工程所在的文件夹里面去找  看看有没有这个文件   应该是没有的   ...

文件是有的。网上解释说路径有问题。可是这路径我不会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是有的。网上解释说路径有问题。可是这路径我不会改啊!

那就是所有的.h文件都打不开啊   没什么路径啊    就和和工程文件放到同一个文件夹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所有的.h文件都打不开啊   没什么路径啊    就和和工程文件放到同一个文件夹下就可以了 ...

gui哥在吗?这个问题我实在解决不了了。亲手教教我吧。扣扣联系1447768253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i哥在吗?这个问题我实在解决不了了。亲手教教我吧。扣扣联系1447768253

出差刚回来  不知你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差刚回来  不知你解决了没

好了。哈哈哈。学艺不精,还要好好看看课本啊!gui哥加个扣扣呗。有空聊聊dsp!14477682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差刚回来  不知你解决了没

dsp28335控制交流异步电机的程序,有吗?帮我发一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28335控制交流异步电机的程序,有吗?帮我发一份啊!

看到有人说ti官网上有相关代码  可以去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哈哈哈。学艺不精,还要好好看看课本啊!gui哥加个扣扣呗。有空聊聊dsp!1447768253 ...

DSP技术就是很好的平台  有问题在这里发帖提问就OK   我一直在的

网友B:
我貌似也有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文件是有的,就是报错,等待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文件是有的,就是报错,等待高手指点 ...

把所有的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下。然后右击工程——点build option—— 找预处理—— includ search path ,包含你所建文件夹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貌似也有这个问题,学习了。。。

把所有的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下。然后右击工程——点build option—— 找预处理—— includ search path ,包含你所建文件夹路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所有的文件放到一个文件夹下。然后右击工程——点build option—— 找预处理—— includ search path  ...

很好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

哈哈 ,3q

网友D(2014-01-13):
"DSP2833x_DMA.c", line 12: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33x_Device.h"

网友E(2015-10-27):
可能是中文路径的原因,试试换成全英文路径

网友F(2015-12-28):
引用 网友D:
"DSP2833x_DMA.c", line 12: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33x_Device.h"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弄的?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G(2017-04-20):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其他头文件都能打开,就一个打不开?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33x_Examples.h"

网友H:
搜索下电脑的  DSP2833x_Device.h ,放到工程h目录下
或者编译器设置路径,
c文件引用的修改一下路径

网友I(2017-09-29):
引用 网友H:
搜索下电脑的  DSP2833x_Device.h ,放到工程h目录下
或者编译器设置路径,
c文件引用的修改一下路径 ...

您好,我这里显示找不到头文件,但是头文件已经就在我的include文件夹里面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您好,我这里显示找不到头文件,但是头文件已经就在我的include文件夹里面 ...

我在source文件夹里面(也就是.c文件夹)新添加了4个.c文件,都有这个报错,是什么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在source文件夹里面(也就是.c文件夹)新添加了4个.c文件,都有这个报错,是什么问题 ...

检查文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