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加热元件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各位高手,请教直流加热元件的问题
最近在做一个温度控制器,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加热模块,能给小盒子内部温度加到70、80度就可以了。想问一下有什么加热元件可以用?
看到网上说有用功率电阻,电热丝的,不知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要求:直流,
可提供的输入最高20V的DC,4A左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ptc-ptc.com/PTCjryj.htm

thx!

网友B:
还有一种加热膜也可以,70-80度没有问题,硅橡胶中间是电热丝的,可直接贴在需加热的物体上

网友C:
找个带散热片的三极管;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