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PLAB C30有go to definition或者类似的功能吗?

楼主(2013-05-13):
以前用keil、IAR都有go to definition功能,现在项目要改用pic24,用的MPLAB C30,没找到有这个功能,感觉程序调起来很麻烦,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功能?请问各位在要跳到变量、函数的定义处时都是怎么做的,难道要手动ctrl+f找吗?

网友A:
mplab 的编辑功能很弱的,不用说goto definition功能没有,连双击选中的功能都没有,
编辑还是最好用其他自己用的习惯的编辑器吧: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plab 的编辑功能很弱的,不用说goto definition功能没有,连双击选中的功能都没有,
编辑还是最好用其他自己 ...

在MPLAB中双击就是在该行设置断点了。

网友B:
你把鼠标光标移动到哪个变量上就会显示那个变量的数值或者地址

网友B:
MPLAB的EDIT功能确实一般,肯定是不能和那些专用编辑软件相比了,不过一般正常使用是毫无问题的。

新推的MPLAB X开发环境下的EDIT功能强大了很多,LZ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鼠标光标移动到哪个变量上就会显示那个变量的数值或者地址

那是在仿真的时候才有用,
不过有空还是试试mplab x:lol

网友C:
MPLAB X开发环境下有这个功能,我前段时间把相关文件测试了一下。很好用。

楼主:
可惜MPLAB X不支持ICD2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惜MPLAB X不支持ICD2啊

ICD2都淘汰了,就没必要了吧?

弄一个KIT3也就一百多块。。。。

网友D:
MPLAB X 里面我用是ctrl+左键单击就到了
一手ICD3另一手Kit3(小巧方便挟带),有个旧的ICD2用过一次就给扔柜子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D2都淘汰了,就没必要了吧?

弄一个KIT3也就一百多块。。。。

公司只有ICD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只有ICD2.。。。。

现在有些公司不知道咋的,在业务费用方面大吧大吧的花钱,在研发投入上面却一点点钱也斤斤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