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高压静电发生器

楼主:
高压静电发生器,可用于室内除尘及空气净化,还可用于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A(2014-08-16):
这个有些太简陋了吧?标题是100kv 实际是10-20kv差距有些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些太简陋了吧?标题是100kv 实际是10-20kv差距有些大呀

实物图的照片找的是10~20kv的,原理是110KV的,你可以根据原理图算下:$

网友B(2015-01-23):
图中黑色的,程控的放电模块,好像有卖的;

网友C:
用电视机行输出原理,效率高,变压器小2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黑色的,程控的放电模块,好像有卖的;

是的了,我的就是在某宝上买的,原理就是那么个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了,我的就是在某宝上买的,原理就是那么个原理~~

:loveliness:
恩,我同事拆了一台台湾人做的,里面也有这玩意;

网友D:
电路普通!没有新!…
  现在一搬用全波偶数倍压整流!效率高!器件省!比半波整流领先100年!呵呵!
  高压发生器玩的是工艺!器件!…电路真的不算什么!…

网友D:
电路普通!没有新意!…
  现在一般用全波偶数倍压整流!效率高!器件省!比半波整流领先100年!呵呵!
  高压发生器玩的是工艺!器件!…电路真的不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普通!没有新意!…
  现在一般用全波偶数倍压整流!效率高!器件省!比半波整流领先100年!呵呵!
   ...

这个确实是半波整流,我们当时候是用在空气净化器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