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时钟总结

楼主(2013-05-13):
学习笔记之MSP430时钟设置

天气慢慢变热了,大早上的起来就犯困,什么也不想搞了,关于430的时钟看了不少资料,各大网友的总结也给我了不少帮助,想想我也得做点什么贡献下社会吧。就把前两天总结出来的430的时钟给贴出来分享下,这仅仅是个人学习心得,肯定会有一些错误,第一次发帖子大家理解下,看到了就指出来吧!!!

时钟就像是单片机的脉搏,没有时钟单片机是无法工作的,还有其他一些模块也是需要时钟如Timer_A.
上边是430时钟模块的框图,从上面可以看出
三个时钟输出:
   辅助时钟ACLK(Auxillary Clock):由软件选择来自VLOCK、LFXT1CLK之一经过1,2,4,8分频之后得到,为外围模块提供时钟源。
   主系统时钟MCLK(Main System Clock):由软件选择来自VLOCK、LFXT1CLK和DCOCLK之一经过1,2,4,8分频之后得到,为CPU和系统提供时钟。
   子系统时钟SMCLK(Sub System Clock):和MCLK一样由软件选择来自VLOCK、LFXT1CLK和DCOCLK之一经过1,2,4,8分频之后得到,为外围各个模块提供时                                                                                                    钟。
四个时钟源:
   VLOCLK:片内超低功耗12KHz的内部振荡器。
   XT2CLK:G2553是没有XT2CLK这个模块的。
   DCOCLK:片内可数字控制的振荡器DCOCLK,在软件的调节下该时钟的输出范围为0.6MHz到26MHz。
   LFXT1CLK:由外部时钟源提供的LFXT1CLK时钟源,也即LanuchPad开发板上未焊接的时钟电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焊接一个32.768KHz的低频时钟晶体由G2553的  XIN引脚输入。
他们几个的关系可以由下图表示:
在这三个时钟源的独立工作或是在三个时钟源相互协调配合(是可以通过软件配置的)下为2553系统提供了系统时钟ACLK、MCLK和SMCLK。ALCK、MCLK、SMCLK是和CPU或者外设连接起来的,而LFXT1CLK、XT2CLK、DCOCLK、VLOCLK这四个又是和ALCK、MCLK、SMCLK连接起来的,也就是说LFXT1CLK、XT2CLK、DCOCLK、VLOCLK是通过ALCK、MCLK、SMCLK和外设连接起来的。
上电后,系统默认使用的主系统时钟MCLK和子系统时钟SMCLK是同为DCOCLK产生的1MHz时钟,而辅助时钟ACLK则为内部VLOCLK产生的12KHz时钟。
G2553上电后时钟的初始状态我们可以用Grace来查看:

可以看出MCLK和SMCLK都是DCOCLK产生的1MHz的时钟,ACLK则是VLOCLK产生的12KHz的时钟。

DCO时钟:
DCO时钟源产生的频率可以通过DCOCTL寄存器来设置寄存器来设定,通过设定DCOCTL中的高三位(其名字为DCOx),BCSCTL1基本时钟控制寄存器低四位(其名字为RSELx)就可以控制DCO振荡器产生100K~20M不等的时钟频率。设定时应尽量居中,以保持稳定。
1. DCOCTL, DCO Control Register
DCOx DCO频率选择寄存器,通过该位设置DCO的频率。
MODx 模式选择位。
2. BCSCTL1, 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1
XT2OFF         G2553该位无效,详细请参阅官方技术文档。
XTS                 LFXT1,模式选择位
0 低频模式。
1 高频模式。
DIVAx                 分频寄存器,分频后给ACLK提供时钟
00 /1。
01 /2。
10 /4。
11 /8。
RSELx                 DCO频率选择寄存器,通过该位设置DCO频率。
3. BCSCTL2, 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2
SELMx                 MCLK时钟源选择
00 DCOCLK。
01 DCOCLK,与00效果一样。
10 G系列单片机该位无效。
11 低频外部时钟。
DIVMx                 时钟源分频寄存器,选择时钟源后经过该位分频后提供给MCLK
00         /1。
01         /2。
10         /4。
11         /8。
SELS                 SMCLK时钟源选择寄存器
0 DCOCLK。
1 外部晶振。
DIVSx                 时钟源分频寄存器,选择时钟源后经过该位分频后提供给SMCLK
00 /1。
01         /2。
10         /4。
11         /8。
DCOR                 该位保留。
4. BCSCTL3, Basic Clock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3
XT2Sx                 G系列单片机该位无效
LFXT1Sx         对G系列单片机,当BCSCTL1寄存器中XTS = 0时,该位的设置才有效
00 外部接的是32768HZ的晶振。
01 保留位。
10 选择超低频外部时钟(VLOCLK)
11 数字外部时钟源。
XCAPx                 振荡器电容选择寄存器,当XTS=0时该位有效,假如XTS = 1 或者LFXT1Sx =11,                        XCAPx应该设置为00
00 ~1pF。
01 ~6pF。
10 ~10pF。
11 ~12.5pF。
XT2OF                 对G系列单片机该位无效
LFXT1OF         LGXT1晶体振荡器故障状态寄存器
0 没有故障。
1 有故障。
5. IE1,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1中断使能寄存器
OFIE                 晶体振荡器故障使能寄存器
0 禁止中断
1 使能中断
MSP430G22x0不支持该位。
6. IFG1, Interrupt Flag Register 1
OFIFG                 晶体振荡器故障标志寄存器
0 没有发生中断。
1 有中断事件发生。
MSP430G22x0不支持该位。
有一些模块的时钟是有自己特有的时钟源的,如Timer_A:
Timer_A的时钟选择有四种:TACLK、ACLK、SMCLK和INCLK。Timer_A是不能选择MCLK作为时钟源的。而INCLK和TACLK是Timer_A特有的时钟源。
Ps : 此文仅为个人学习心得,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谅解。

That’s all
     By 蛐蛐

网友A:
这430时钟资料挺基础的,把寄存器介绍挺详细的

网友B:
这430的时钟总结的挺生动的,值得看看

网友C:
总结得不错,多看规格书,多总结,对设计有帮助!

网友D:
对呀时钟经常是配置好了,就不动了。

网友:
时钟配置总是迷迷糊糊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前人配置好的。自己就不愿意再修改了。

网友E:
值得好好研究了。

网友F:
做个记号

网友G(2013-07-23):
说句实话,这是我见到过的对于时钟模块,解释最全的资料,如果没有好好理解数据手册的话这些是总结不出的。嘿嘿.....

网友H:
时钟是很重要的,设计的时候先要清楚时钟的配置的,看使用外部时钟还是内部时钟的

网友I(2014-04-24):
时钟的帖子好像有很多啊

网友J:
时钟就像是单片机的脉搏,没有时钟单片机是无法工作的

网友K:
时钟的作用太重要了

网友L:
时钟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M(2015-01-03):
DCO出来的频率误差很大,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M:
DCO出来的频率误差很大,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没有,DCO的频率出来的频率会比稍微低一点,而且会有一些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