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5-13):
在高速电路中,CPU的供电引脚处的去耦处理,如果做得不好,会出现什么问题?是CPU运行时,容易出现故障?还是CPU根本就不能启动?还是其他的问题?
如果,是CPU的PLL的供电引脚处的去耦处理不好,情况又会怎样?

网友A:
供电不去耦,可能出现电压波动现象,控制芯片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B:
这种情况可能会引起cpu的重新启动

网友C:
不做退耦处理工作会不正常,纹波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