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在高速电路中,CPU的供电引脚处的去耦处理,如果做得不好,会出现什么问题?是CPU运行时,容易出现故障?还是CPU根本就不能启动?还是其他的问题?
如果,是CPU的PLL的供电引脚的去耦处理做得不好,情况又会怎样?

网友A:
这个做的不好的话   一般是会运行的   但系统不太稳定  例如有些系统运行着  突然重启   可能是供电干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