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tc锂聚合物电池型号及封装

楼主(2013-05-13):
各位,哪位有使用过小型的RTC电池,需要尽可能的小型,市面上使用的2032太大了,请用过的给出名称和封装类型,谢谢!

网友A:
XH414HG-IV01E,3.3V Charge,Vol 2.0~3.3V 0.027mAh *Seiko

楼主:
引用 网友A:
XH414HG-IV01E,3.3V Charge,Vol 2.0~3.3V 0.027mAh *Seiko

请问版主,是否还有比这个更小的呢?

网友A:
我没用过再小的,这个是手机里的,

楼主:
仔细的找了找,再查询了一些资料,估计它不是电池,而是超级电容!

楼主:
版主的这个也是超级电容来!

网友A:
这种电池

至于说电容,你也可以尝试下
再小确实没怎么见了,
你想要多大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

至于说电容,你也可以尝试下

其实我也没见过具体的,只是人家给我的型号是0505B,所以我一直在找,现在看了看版主的,应该也差不多了!

楼主:
真的没找到更小的了,现在买了几个版主建议的电池,看看性能怎么样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再小的,这个是手机里的,

想问问版主,手机里有蜂鸣器的吧?那个叫什么名称,封装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