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EEPROM怎样写入一个大于255的十进制数

楼主(2013-05-13):
本人还是菜鸟,最近在学习EEPROM时发现单片机内部EEPROM在写入的数大于255时就会出错,后来翻了一下数据手册,里面说最大值不能大于0XFF.(也就是255).所以在这里请问各位老鸟,我要怎么才能把大于255的数写入呢,我用的是16F887

网友A:
写两个字节就可以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两个字节就可以了

两个字节,能不能说具体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字节,能不能说具体点?

一个自己表示0-0xff(255)两个自己就可以表示0-0xffff(65535),四个字节就可以表示0-0xffffffff,
long a = eep_read(1);
a = (a << 8) + eep_read(0);
这样就表示到了大于255的数了

网友B:
在8位长度下,大于255,小于65535,则对应的数据长度就是两个字节,EEPROM的字节宽度是1个字节的,所以你就要拆分为两个字节,然后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8位长度下,大于255,小于65535,则对应的数据长度就是两个字节,EEPROM的字节宽度是1个字节的,所以你就 ...

假如我要写十进制数5555到eeprom,要怎样拆分写进出,再把它还原读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如我要写十进制数5555到eeprom,要怎样拆分写进出,再把它还原读出来?

定义一个16位宽度的整型变量,该变量为两个字节,将这两个字节分别写入EEPROM即可,读出来的时候,自己在代码组合成一个整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一个16位宽度的整型变量,该变量为两个字节,将这两个字节分别写入EEPROM即可,读出来的时候,自己在 ...

都怪我太菜,有没有相关的代码作为参考?那样我可能好理解一点.谢谢!

网友B:
#define              menulength              10
#define              ReadMenuByte          menulength*2
//-------------------------------------------------------------------------
typedef              union
{
int                      MenuCase[menualllength];
uchar                 MenuCaseByte[menualllength*2];
}MENU;
//-------------------------------------------------------------------------
MENU                 Menu;
//-------------------------------------------------------------------------
void                 EEpromRead(void)
{
uchar DataCount=0x00;
while(DataCount<ReadMenuByte){
                                                    Menu.MenuCaseByte[DataCount]=EEPROM_READ(DataCount);
                                                    DataCount++;
                                                    }
}
//----------------------------------------------------------------------------

以上为我临时写的示范代码,只写了读EEPROM的操作,写操作自己依葫芦画瓢去把。

网友C:
楼主找本微机原理的书看看吧 这些是基础 弄清楚好一点

网友D:
没有基础,你让这些大虾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基础,你让这些大虾怎么办?

回答这种问题,只能看老工程师心情了,心情好就回答几句,心情不好只能绕道走了。;P

网友E:
有些问题我建议楼主多思考,多想想,然后多实验!

网友F:
我随便说说,这是基础的东西:
计算机系统中,二进制是基础。
单片机系统也是如此,存储结构一般都是以字节为基本操作单位的(当然还有不是这样的)。一个字节就是八个二进制位,能表示的最大数字就是255(能表示0~255)。
更大的数字甚至有符号数都是由多个字节组成的,以256~65535之间的数字来说,这个范围可以用两个字节的二进制数来表示,高8位一个字节,低8位一个字节。存储和读出的时候都是分别操作的。只不过C语言里这些操作你看不到,汇编就能看出来了。
存储eeprom的时候只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操作,这是硬件决定的,那么你把高8位这个字节先存进去,再把低8位那个字节存进去。这样就可以了。读出来的时候先读高8位的字节,然后读出低8位那个字节。当然这个先后顺序可以变的,只要你读写的时候一致就行了。
如果是更大的数比如长整形要用4个字节来表示,那么也是按顺序拆成4个字节存进去,再按顺序读出来组合成长整形就可以用了。
至于怎么拆分怎么组合有很多方法的,直观的方式就是,把一个无符号整型数(2字节)强制类型转换为1字节的类型,比如unsigned char。这样得到低8位的部分,原数字右移8次(相当于除256),再类型转换,得到高8位的部分。
组合的时候高8位的字节左移8次(相当于乘256)再加上低8位的那个字节就行了。

虽然C语言帮你做了很多,但这些概念和方法一定要清楚,因为面向具体硬件操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要用到。如果是串行通讯还要把一个字节拆分成一位一位的发送和接收呢,也有低位在前还是高位在前的问题。

网友G:
18楼说的不错,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G:
18楼说的不错,学习

朋友,18楼还在本帖之下,你是如何预见到下一贴是怎么回复的啊?

网友G:
因为18贴.....

严重同意5楼!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还是15#比较有耐心,讲得比较详细,对于小虾米来说通俗易懂,困扰我多天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H(2013-08-01):
用多个字节表示

网友I(2014-08-14):
19楼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