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8520 编译报错求助

楼主(2013-05-13):
新人玩PIC。编译时遇到问题:
Error: Bad magic number in COFF file "D:\project\*******.o".
A language-plugin exception occurred and was logged.

请问这问题是怎么引起的,怎么解决?在线等。。。。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这种问题,检查是不是编译器没有正确注册的原因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这种问题,检查是不是编译器没有正确注册的原因把?

我用的是试用版的。。。google后看到别人说的是MPLAB的版本和C18的版本不兼容。。然后出现了这种问题。
但是我用的mplab和C18都是网上下载的最新版,不知道问题在哪。。。痛苦中。。。

google结果如下:
I have had this error before. I think it was due to attempting to use an old linker version to try and link a project written with C18 v3.00 + (the COFF file format changed with v3.00 and is not compatible with versions of MPLINK pre v4.00 or versions of MPLAB prior to v7.21)

网友A:
检查你的C18安装后有无正确添加到MPLAB中?

如果没有,在MPLAB的编译器路径设置中自己手工添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C18安装后有无正确添加到MPLAB中?

如果没有,在MPLAB的编译器路径设置中自己手工添加看看。 ...

编译器路径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重装了MPLAB和C18,然后错误就变成了:
Error - unknown switch: /p18F8520
Errors    : 1

越来越头痛。。大神,求救

网友A:
这个版本的编译器可能不支持这个型号的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的编译器可能不支持这个型号的编译

这个版本的编译器是支持这个型号的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的编译器可能不支持这个型号的编译

大神,问题应该是:
Executing: "C:\MCC18\bin\mplink.exe" /p18F8520 /l"C:\MCC18\lib" "test.o" /u_CRUNTIME /u_DEBUG /x /o"test.cof"

的时候报错了,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mplink.exe这是连接器程序,似乎是提示连接过程出错了,你是不是在程序中include了p18F8520 的头文件?然后在连接的时候没有找到这个头文件。

网友A:
在MPLAB中建立项目的时候设置芯片型号,在头文件中直接#include             <pic.h>即可

网友A:
如上试试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B:
楼主,看看我这个文件在你那里打开有没有问题。我这边打开是没有问题的。你先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上试试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已经可以了。
我在microchip上重新下载了一个C18,然后装上,就可以编译了。谢谢大神。。膜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我这个文件在你那里打开有没有问题。我这边打开是没有问题的。你先试一下。 ...

已经可以用了。谢谢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了。
我在microchip上重新下载了一个C18,然后装上,就可以编译了。谢谢大神。。膜拜中。。 ...

那还是我第二贴讲的没有安装正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我第二贴讲的没有安装正确的原因。

是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是在microchip上重下一次C18,再装就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怎么结贴啊?我怎么没看到结贴的选项?

网友A:
点我要结贴,然后分配分数点结贴给分或者是无满意结果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