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07的下载问题

楼主(2013-05-13):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在用load programx下载.out可执行文件出现了代码在仿真板运行不正常,用on-chip flash program就一切正常!请各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on-chip flash program是将代码直接烧写到flash里面了   说明你编译使用的cmd文件是flash.cmd的
关于你说的load programx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