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生产中频率测量问题疑惑

楼主:
各位大侠,
      每个芯片都是要经过测试才能推向市场(一般情况下),在实际的生产中我经常遇到频率测量问题,想来想去也不明白其中原因,如下:
      测试一种电源芯片的频率,即测试芯片某个引脚的输出频率 。该引脚的输出结构为BJT的C极悬空,通过外部上拉电阻到5V(即OC门结构),测量其C极的频率。典型频率为60K HZ。外部上拉1K或者200欧姆电阻时用示波器测量,频率为规则的方波,占空比约50%。上拉1K时频率测试出来的值比较乱---都是偏高,且没有规律,很多时候直接超过频率测试仪的量程了。上拉100欧姆时情况大有改善,虽然有时候频率也比较乱(部分时候测量值也超过测试仪的量程了)。用比较器对该信号整形后测试正常。
      测试仪频率测量单元的原理和结构见附件。
      从原理上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概在什么方向?阻抗匹配?线路干扰?
      换成其他种类的测试仪这就没有这种现象了,一直认为我现在用的测试仪的频率测量单元比较弱。。。。
      十分感谢!

网友A(2013-05-13):
弄不清测量对象的信息,比如电源芯片的频率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不清测量对象的信息,比如电源芯片的频率是什么东东?

比如,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34063就是50K HZ左右,产品出来之前都要测试这个频率是否达标。

楼主:
我用的测试仪在测试较规则的,驱动能力较强的方波时效果较好。但测试三角波或者不怎么规则的方波经常测试出来的结果很乱。基本确实是测试仪的频率测量单元“效果差”。想分析下大概问题会出在哪里。

网友A:
你测34063哪个脚?看你描述不是3脚定时电容,那直接测输出纹波,但OC门在哪?弄不清你到底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34063哪个脚?看你描述不是3脚定时电容,那直接测输出纹波,但OC门在哪?弄不清你到底怎么测的。 ...

多谢XU大侠回复,
  其实问题如下:
    “我用的测试仪在测试较规则的,驱动能力较强的方波时效果较好。但测试三角波或者不怎么规则的方波经常测试出来的结果很乱。基本确实是测试仪的频率测量单元“效果差”。想分析下大概问题会出在哪里。”
   我怀疑测试的频率经过频率测量单元的前端处理后出现一些变形或干扰,使频率测量单元测试出来的值不为真实值(很多时候测试出来的值为无穷大)。
   附件图中为测试仪频率测量单元的简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34063哪个脚?看你描述不是3脚定时电容,那直接测输出纹波,但OC门在哪?弄不清你到底怎么测的。 ...

我用的频率测试仪的原理如下:
   设定触发电平,当达到这个触发值时才进行计数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34063哪个脚?看你描述不是3脚定时电容,那直接测输出纹波,但OC门在哪?弄不清你到底怎么测的。 ...

大侠知道我们用的普通示波器内部触发电平和阻抗匹配是怎么做的么?谢谢啊!

楼主:
示波器为高阻匹配。。。。。不好意思  呵呵

网友A:
具体实现机理我不懂,但大致道理都是一样的,比如数字电路中,几伏算高电平,几伏算低电平,人为设个临界值就行了,中间的电平作不确定处理。
你测电源频率感觉不是很有意义,因最终目的要的是稳定电压,毕竟不是时钟电路,在一定范围内的OSC频率只是间接判据,偏离过大输出肯定不正常了。所以粗略测定频率的话,用示波器看下就行了,正不正常就知道了。

楼主(点评):
多谢, 在工厂里称为量产测试,每个芯片的一些指标都必须在一个严格的范围内,XU师傅讲的偏重于功能验证测试,概念有些不一样。

网友B:
串一个固定电阻,值,试验之

网友C:
这个问题同问,我问老工程师,他们说就是200KHZ左右,要那么准备干嘛,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一个固定电阻,值,试验之

多谢大侠,
  测试仪频率测量单元有高阻档位,我用高阻档位测试效果一样,所有估计串个电阻影响不大。

网友B(点评):
串个电阻试试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一个固定电阻,值,试验之

纳闷的是,
   据经验,这种测试仪对规则的方波测试效果良好,某些爬升得慢点的,或者有些毛刺什么的测试值有时候便有些不准。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时需要去定量做试验进行验证。

网友D:
咳!咳咳!…我来说两句:首先楼上各位大虾说地没错!…但没说到点字上!…楼主基本上对测试环境和条件不清!…信号源有高、低阻之分!…同时工作点取决于波形状态!…如失真!测试端点<GND、信号热端>集电极是低阻源:…搞笑地是你破坏工作点!什么1K、200欧………哈哈!…笑死人!…

楼主(点评):
有如下不明白 1,集电极是低阻源 2,破坏工作点 能否详说?谢谢

网友D: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已给你指点了!还不明白?翻翻教科书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点评):
大侠, 我讲的这个问题你懂不?你应该还没搞清楚状况吧。请仔细看帖,然后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讨论或者指导我,十分欢迎。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