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采样和sram保存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做课题,需要把AD采样的数据存储起来,待采样结束后在一起传到上位机。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AD采样的结果通过FPGA保存在RAM中,然后再通过FPGA读取SRAM中的数据通过USB口或者串口传给上位机。
  请问这样的想法可行吗?FPGA内部需不需要做一个FIFO?可以接收到一个AD数据立即就送到SRAM中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想法没问题。但有一点
AD采样的结果通过FPGA保存在RAM中,然后再通过FPGA读取SRAM中的数据通过USB口或者串口传给上位机
这两者如果同时进行的话,你要考虑好sram的读写冲突问题。用不用FIFO都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没问题。但有一点
AD采样的结果通过FPGA保存在RAM中,然后再通过FPGA读取SRAM中的数据通过USB口或者串 ...

谢谢您的意见。之前也考虑了这个问题,为了简单起见,就想着等AD采样结束、数据已经全部保存在sram后,再将数据上传。

网友A:
那应该没什么难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没什么难点了。

嗯,是的

网友C:
那你还不如直接写入sd卡中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还不如直接写入sd卡中呢。

SD不适合上位机使用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D不适合上位机使用

使用matlab做分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