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采样和sram保存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5-1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做课题,需要把AD采样的数据存储起来,待采样结束后在一起传到上位机。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AD采样的结果通过FPGA保存在RAM中,然后再通过FPGA读取SRAM中的数据通过USB口或者串口传给上位机。
  请问这样的想法可行吗?FPGA内部需不需要做一个FIFO?可以接收到一个AD数据立即就送到SRAM中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方案可行,但指标还是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如果速度慢是没有必要做FIFO的

网友B:
可以的,也可以边采边传,

网友C:
只要读取的频率不低于AD采集频率也可以,如果读取频率较好的话还是得加fifo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方案可行,但指标还是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如果速度慢是没有必要做FIFO的

嗯,速度如果一直可以不用fifo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也可以边采边传,

对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读取的频率不低于AD采集频率也可以,如果读取频率较好的话还是得加fifo ...

FIFO得看情况而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IFO得看情况而定

是唉 有必要就加没必要就不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唉 有必要就加没必要就不加

你说的太好了,等于没说。哈哈。;P

不过这是我开玩笑的话,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太好了,等于没说。哈哈。

不过这是我开玩笑的话,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

猴哥你就调侃我吧

网友E(2020-03-15):
您好,我也在做相关事情,您qq多少,向您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