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放大 过冲

楼主(2013-05-13):
本人用AD849JR做幅值为3v,频率为500khz的方波信号放大,放大10倍后信号有明显的过程现象,请问怎么样才能解决呢?

网友A:
500Khz频率比较高了,一般都能看到过冲。
不同的运放,不同的电路,过冲大小有差别。

如果是数字信号,过冲大小在系统允许范围之内,可以不加处理。

网友B:
3V放大10倍==30V了,不知道你运放供电怎么玩的?

网友C:
暂且不论供电,可以在输出加个反相器做波形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