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USB移动电源输出,有原理图,请教问题?

楼主(2013-05-13):
1.想问下里面的D1和D2,R7,R8,R9,是检测给移动设备放电的电流检测吗?因为电路中的R3,R4,R6,R5,已经是作为检测电流作用了
2.LM358的OP1是做什么用的,是放大吗?OP2是把检测放电时的电流放大后经MCU。AD转换后作为给移动设备充完电、有没有插入移动设备的判断依据。

网友A:
先不说其他的,就这个方案本身说吧,MCU用了PIC的,貌似高端产品,而用于做电流检测的运放却整个LM358,光这个静态功耗就白白增加2mA了,由于358失调电压大,电流检测精度又大打折扣,呵呵,这个方案太让人纠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其他的,就这个方案本身说吧,MCU用了PIC的,貌似高端产品,而用于做电流检测的运放却整个LM358,光 ...

很感谢2楼的见意,PIC用的16F1503,目前市面上的移动电源很多都有用到,或者是HT类的介于PIC与51之间的。关于LM358的功耗与精度问题,切实是存在的问题。由于这设计是之前离职同事的设计,所以想跟大家交流下。本人也参考了很多市面上的移动电源,有很多是根本没有经过OP类放大,就直接进行AD检测的。不知道2楼的,关于电流检测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怎么没人呀,自己顶起来

网友B:
一般做这类产品,待机电流都应该做到很低(10UA左右),从原理图看,充电电流不用去管理,那就是主要检测负载的接入与移开,可以不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做这类产品,待机电流都应该做到很低(10UA左右),从原理图看,充电电流不用去管理,那就是主要检测负 ...

很感谢5楼的回复,如果不用运放,检测的电压会在10MV以内,那么经过10位的AD转换后,检测的精度下降了很多。有可能会识操作。

网友A:
白天去客户了,刚好去的一家就是给Sony 备用电源做ODM的:)
不知道楼主拆解的方案是品牌的还是低端的,据我所知,像东聚、Mophie、群赞等等一线品牌客户都是有用高精度运放做放大来处理负载电流检测的,当然,如果ADC精度足够高,也是可以不用OP放大的,估计成本就更高了。目前检测有两种方式,一是High Side电流检测,用IA199的居多,一是Low Side检测,用SGM8591/SGM8592的居多,如果检测的电流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SGM8041这种超低功耗的运放,只有不到1uA的功耗,如果电路上要做接入负载检测电路,就要用超低功耗的比较器,比如SGM8706

学习了

网友C:
无需加OP放大,我司有直接用AD 检测的方案, 输出自动关机电流可以做到 50mA

QQ:362352936

网友B:
自己也做了 5V & 1A output,也是采用MCU+升压+充电IC,不用到OP,待机5U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也做了 5V & 1A output,也是采用MCU+升压+充电IC,不用到OP,待机5UA左右

不知你用的是那种MCU,是用三端稳压管产生的基准电压吧。之前我也有考虑到不用OP,但是很有可能会误操作或者到指定关断时,无法关断,因为布PCB时,TOPLAYER,会产生阻抗,从而也会有压降低,有时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楼,关机还有50mA电流?是50uA吧
用不用运放是跟最小检测电流精度有关的,为什么有的可以卖几百元,而有的 ...

确实是检测电流精度跟转换效率有关,关机是以50MA为基准,目前市面上的。很多方案都是只要到了50MA这个电流,都认为已经给移动设备充满电,而关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做这类产品,待机电流都应该做到很低(10UA左右),从原理图看,充电电流不用去管理,那就是主要检测负 ...

我也是纠结要不要用运放呀。:(

网友A:
这块市场目前分化的很厉害,根据你们产品的市场定位和产品定义的要求来选择吧,这个没啥纠结的哈。
输出电流低于50mA就关断输出,在一线品牌客户那里很少这样做!还是跟你的市场定位有关,看你要做那一段的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天去客户了,刚好去的一家就是给Sony 备用电源做ODM的
不知道楼主拆解的方案是品牌的还是低端的,据我 ...

看电路图,是中端的。呵,很感谢你的见解,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