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stm32f407z的摄像头OV9655实验

楼主(2013-05-13):
用的是微雪的STM32F407z的开发板,摄像头是OV9655,用随板的示例程序测试只显示已初始化成功,LCD上并无成像,是怎么回事啊?摄像头,板子和lcd屏都没问题!
我是新手,解答请详细点,在此拜谢各位大神!
ps:附主程序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LCD.h"
#include "camera/dcmi_OV9655.h"

void LCD_CS_ResetBits(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

uint32_t        fps=0;
uint32_t        disfps=0;
uint32_t        fpsbuff[5];

int main(void)
{
        OV9655_IDTypeDef OV9655ID;

        USART_Configuration();
        //USART_NVIC_Config();

        LCD_Initializtion();
        LCD_Clear(Red);
        GUI_Text(50,70,"Camera Init..",White,Red);

        printf("\r\n\r\nWelcome to WaveShare STM32F4 series MCU Board Open407I\r\n");
        printf("OV9655 Init..\r\n");
        if(DCMI_OV9655Config()==0){
                printf("Camera Have Init..\r\n");
                GUI_Text(50,90,"Camera Have Init..",White,Red);
                }
        else {
                printf("OV9655 Init fails!!\r\n");
                GUI_Text(50,90,"OV9655 Init fails!!",White,Red);
                }

        DCMI_OV9655_ReadID(&OV9655ID);
        printf("OV9655 ID:0x%x 0x%x 0x%x 0x%x\r\n",OV9655ID.Manufacturer_ID1, OV9655ID.Manufacturer_ID2, OV9655ID.PID, OV9655ID.Version);

        LCD_WriteReg(0x0011,0x6068);
        LCD_SetCursor(0,0);
        Prepare_Write_RAM();

        /* Start Image capture and Display on the LCD *****************************/
    /* Enable DMA transfer */
    DMA_Cmd(DMA2_Stream1, ENABLE);

    /* Enable DCMI interface */
    DCMI_Cmd(ENABLE);

    /* Start Image capture */
    DCMI_CaptureCmd(ENABLE);

        //DCMI_SingleRandomWrite(OV9655_DEVICE_WRITE_ADDRESS,0x8d, 0x10); //color test        on
        //DCMI_SingleRandomWrite(OV9655_DEVICE_WRITE_ADDRESS,0x0c, 0x80); //color test        on
        //uint32_t i=0x1fffff;
//        while(i--);
        //DCMI_SingleRandomWrite(OV9655_DEVICE_WRITE_ADDRESS,0x8d, 0x00); //color test off
        //DCMI_SingleRandomWrite(OV9655_DEVICE_WRITE_ADDRESS,0x0c, 0x00); //color test off
        while (1)
        {
        }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void LCD_CS_ResetBits(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LCD_CS PD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 , GPIO_Pin_7);                 //CS=0;
}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楼主:
急啊急 啊~

网友A:
用的是微雪的STM32F407z的开发板
那么LZ可以问问微雪的人。
另外,LZ怎么知道摄像头是好的?

网友B:
图像处理这一块的程序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2013-12-06):
请问楼主解决没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用他们给的程序调不出来

网友(2017-10-12):
请问楼主解决没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用他们给的程序调不出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解决没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用他们给的程序调不出来

你跳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