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串口接收大量数据

楼主(2013-05-13):
  假如我串口接收 100byte的数据 我单片机 BUFFER 只设置20大小,我分批处理 5次
想问下 这种方法行的通吗。 假如我接收20byte 我关闭接收中断,然后处理完后 再开启接收中断,直到5次 这种思想 正确吗?

网友A:
处理20B的时间要多久?否则缓冲区太小的话,多余的数据过期不候的。

网友:
一边接受 你就一边 处理数据呢,有多少处理多少可以不
假如波特率9600。一个数据时间大概1ms。你二十数据要在1ms之内处理完毕,就行了。串口中断最好不要关,关了容易漏数据。你要是 处理时间不够你可以先处理18个,留两个作为缓存,这样你就有两倍多的时间来处理数据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心帮助。 你们的指点让我有思路了。。。

网友B:
呵呵   多逛21ic  好处就是多啊   这样挺好的  顶起来